数字滤波

楼主(2004-05-28):
CVI编程,用同一信号作带通15-1500和低通1500数字滤波,结果带通滤波器的幅值比低通滤波器的幅值还要大,为什么?请高手帮忙

网友A(2006-08-23):
建议先做功率谱分析,看看你原始信号的频率分布范围,然后在设定滤波的截止频率,最后确定滤波函数及介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