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GPP的请进,有个小问题求助?快来啊

楼主(2004-05-28):
在GPP里STL指令和RET指令怎么编??

网友A:
你用[],然后用英文输入STL、RET就行了!

楼主:
谢谢啊,终于有人解答了。具体一点 我输出SET S20,然后换行输入F8就是[]后直接输入STL 然后再换行输入F5就是|| S20么,然后最后在RET,是这个意思吗 我输出SET S20,然后换行输入||S20,最后RET,可是告诉我RET那里有错误,既不能转换也不能保存

网友A:
RET要在STL的指令之后。你只有一个指令。要有顺控。也就是要有一段和序。RET是顺控程序结束!

楼主:
我用FXGPWIN编直接输入[]STL S20然后就有|STL S20|可以继续向下编了 可是用GPP当我输入[]STL S20后,这个指令自动就跑到此行的末端变成输出[STL S20]了,无法构成步进,下面也就没法编了。 在GPP中STL要怎么输入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