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求助!数据存储!

楼主(2004-05-28):
请问各位高手,是否有文章资料关于数据存储方面的?比如:数据可存入数据库或以EXCEL形式保存等。谢谢了,帮我一度毕业设计之苦!

网友A:
你是用的数据采集卡实现数据的实时存储吗?我的毕业设计也是要做这么一个,我基本实现了数据的实时存入access中,但速度极慢!!我用的是DAQBench的控件,DBwrite!!有另外一种方法速度很快,但是以文件的方式存的(并且寸的是二进制),需要转换成txt文件才能看,但这种、方法不利于数据的分析

楼主:
我并不需要用数据采集卡,只是从PLC的HOST LINK单元读协议就可以了。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怎么用数据文件形式保存啊?不知道你毕业设计是否做好了,有资料让我参考一下吗?谢谢了,我已经基本处于郁闷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