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PLC,请问最常用的是三菱还是西门子型号是哪中(常用的)

楼主(2004-05-29):
想用PLC,请问最常用的是三菱还是西门子型号是哪中(常用的)听说什么S7-300用的比较多功能也比较完善请赐教

网友A:
三菱fx、西门子s7用的都很多

网友B:
是,但日本货嘛......

网友C:
三菱的比较号维护,但是功能比较少 西门子的不管哪方面都比教复杂,而且要去接地比较严格, 怕干扰

网友D:
三菱Fx系列主要用于中小型系统,西门子s7主要用于大型系统。

网友E:
国货用不用阿?

网友F:
三菱Fx系列主要用于中小型系统(最大256点) S7-200也属小型机,不不定期我感觉不如三菱的好用! 大型机西门子S7-300/400用的较多!

网友G:
简单的可用西门子LOGO!一般20点以内。 普通用西门子S7-200系列,最大扩展248点。 再高点就用S7-300,S7-400系列,但软件收费。 LOGO! S7-200 软件免费。

网友H:
三菱和西门子不是一个层次上的!(到西门子还是有差距的) 再说了,要尽可能抵制日货嘛~~!!

网友I:
点数少的可以用台安的GENIE。有10点和20点。他的编程是梯形图,很方便的哦

网友J:
omron的CPM1A、CPM2A也可以试试,价廉

网友K:
三菱,OMRON抗干扰能力强,组态灵活,手册比较详细,容易上手,好用;但是抵制日货偶们不用。 SIEMENS用起来烦琐,一些必要的功能都藏起来,手册上也不写清楚,没人教肯定不会用,培训费高昂;什么零七八碎的电缆,端子都要单独订购另收钱;易坏(其实多是电磁兼容问题),偶不喜欢。可是他的市场占有率高,客户要求用,没办法。 RA的东西是天价,不过用起来还行。 MODICON的没用过,不过NAZA看起来就不匝地,TWINDO还像个PLC的样。 GE的都没见过,嘿嘿。 其实以上这些品牌低中高端都有相应的产品,支持不同的通讯网络,在各行业里有不同的占有率,选择起来就见仁见智了。 其他的像松下,LG,东芝,FUJI,KENYCE的日韩产品占有率相对低一些,在中国的产品线不全,尤其是高端产品,用的少的干脆就不卖。 国产的都是些低端产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L:
楼上的所言极是,看来是个中高手。俺的东西只用中低端的产品就多可以满足要求,以前用电子板多。现在到觉得国产的一些plc用起来也方便,比如信捷的。不过功能上要求不高的话还是很值得考虑的。最近老是看到科迪纳,兴趣之下看了其技术指标感觉有些走高端路线的意思,最后还是一句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同志仁需努力,祝愿科迪纳,和利时,信捷,全志等前途光明。

网友M:
三菱比西门子的好用

网友N:
西门子绝对是好东西,软件也很不错

网友O:
在没有好的国产货可以选择之前还是用用SIEMENS的好了, 我觉得还可以,千万不要用日货。千万。

网友P:
不知LG的乍样

网友Q:
LG的说实话并不怎么好,性能上差些 我认为去掉价格因素的话,ABB、西门子、施耐得、GE的PLC算是相当不错的。 关于小日本的东西,一是做大系统本来就不行,二是坚决抵制日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