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X2N-80MT与绝对值编码器如何连接,连续检测转轴的位置。

楼主(2004-05-29):
请问: FX2N-80MT与绝对值编码器如何连接?通讯模块?X输入?或其他?编码器速度为50--70转/分,实时检测转轴位置,PLC实时输出控制?

网友A:
用X点输入 X0至X7都能用

网友B(2007-08-22):
产品型号:FX2N系列
产品产地:日本
产品描述 无配套图片

简单介绍
FX2n系列是FX系列PLC家族中最先进的系列。由于FX2n系列具备如下特点:最大范围的包容了标准特点、程式执行更快、全面补充了通信功能、适合世界各国不同的电源以及满足单个需要的大量特殊功能模块,它可以为你的工厂自动化应用提供最大的灵活性和控制能力。
为大量实际应用而开发的特殊功能
开发了各个范围的特殊功能模块以满足不同的需要----模拟I/O,高速计数器。
定位控制达到16轴,脉冲串输出或为J和K型热电偶或Pt传感器开发了温度模块。
对每一个FX2n主单元可配置总计达8个特殊功能模块。

网络和数据通信
连接到世界上最流行的开放式网络 CC-Link,Profibus Dp和DeviceNet或者采用传感器层次的网络解决您的通信需要。

其它功能

内置式24V直流电源 24V、400mA直流电源可用于外围设备,如传感器或其它元件。
快速断开端子块 因为采用了优良的可维护性快速断开端子块,即使接着电缆也可以更换单元。
时钟功能和小时表功能  在所有的FX2NPLC中都有实时时钟标准。时间设置和比较指令易于操作。小时表功能对过程跟踪和机器维护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持续扫描功能
 为应用所需求的持续扫描时间定义操作周期。
输入滤波器调节功能  可以用输入滤波器平整输入信号(在基本单元中x000到x017)。
注解记录功能 元件注解可以记录在程序寄存器中。
在线程序编辑 在线改变程序不会损失工作时间或停止生产运转。
RUN/STOP 开关 面板上运行/停止开关易于操作。
远程维护
 远处的编程软件可以通过调制解调器通信来监测、上载或卸载程序和数据
密码保护
 使用一个八位数字密码保护您的程序。

交流电源、24V直流输入类型

模型 I/O总数 输入 输出 尺寸
mm(英寸)
(宽)*(厚)*(高)
数目 类型 数目 类型
 FX2N-16MR-001 16 8 漏型 8 继电器 130*87*90
()
FX2N-16MT 晶体管
 FX2N-32MR-001 32 16 漏型 16 继电器 150*87*90
(5.9*3.4*3.5)
FX2N-32MT 晶体管
 FX2N-48MR-001 48 24 漏型 24 继电器 182*87*90
(7.2*3.4*3.5)
FX2N-48MT 晶体管
 FX2N-64MR-001 64 32 漏型 32 继电器 220*87*90
(8.7*3.0*3.5)
FX2N-64MT 晶体管
 FX2N-80MR-001 80 40 漏型 40 继电器 285*87*90
(11.2*3.4*3.5)
FX2N-80MT 晶体管
 FX2N-128MR-001 128 64 漏型 64 继电器 350*87*90
(13.8*3.4*3.5)
FX2N-128MT 晶体管

直流电源、24V直流输入类型

模型 I/O总数 输入 输出 尺寸
mm(英寸)
(宽)*(厚)*(高)
数目 类型 数目 类型
 FX2N-32MR-D 32 16 漏型 16 继电器 150*87*90
(5.9*3.4*3.5)
FX2N-32MT-D 晶体管
 FX2N-48MR-D 48 24 漏型 24 继电器 182*87*90
(7.2*3.4*3.5)
FX2N-48MT-D 晶体管
 FX2N-64MR-D 64 32 漏型 32 继电器 220*87*90
(8.7*3.4*3.5)
FX2N-64MT-D 晶体管
 FX2N-80MR-D 80 40 漏型 40 继电器 285*87*90
(11.2*3.4*3.5)
FX2N-80MT-D 晶体管

FX2N性能规格

项目 规格 备注
运转控制方式 通过储存的程序周期运转
I/O控制方法 批次处理方法(当执行END指令时) I/O指令可以刷新
运转处理时间 基本指令:0.8µs/指令
应用指令:1.52至几百µs/指令
编程语言 逻辑梯形图和指令清单 使用步进梯形图能生成SFC类型程序
程式容量 8000步内置 使用附加寄存盒可扩展到16000步
指令数目 基本顺序指令:27
步进梯形指令:2
应用指令:128 最大可用298条应用指令
I/O配置 最大硬体I/O配置点256,依赖于用户的选择(最大软件可设定地址输入256、输出256)
辅助继电器
(M线圈) 一般 500点 M0至M499
锁定 2572点 M500至M3071
特殊 256点 M8000至M8255
状态继电器
(S线圈)  一般 490点 S0至S499
锁定 400点 S500至S899
初始 10点 S0至S9
信号报警器 100点 S900至S999
定时器(T) 100毫秒 范围:0至3276.7秒200点 T0至T199
10毫秒 范围:0至327.67秒46点 T200至T245
1毫秒保持型 范围:0至32.767秒4点 T246至T249
100毫秒 范围:0至3276.7秒6点 T250至T255
计数器(C) 一般16位 范围:0至32767数200点 C0至C199
类型:16位上计数器
锁定16位 100点(子系统) C100至C199
类型:16位上计数器
一般32位 15点 C200至C219
类型:16位上/下计数器
锁定32位 15点 C220至C234
类型:16位上/下计数器
高速计数器
(C) 单相 范围:-2147483648至+2147483647数
一般规则:选择组合计数频率不大于20KHz的计数器组合
注意所有的计数器锁定  C235至C240 6点
单相c/w起始
停止输入  C241至C245 5点
双相 C246至C250 5点
A/B相 C251至C255 5点
数据寄存器
(D)  一般 200点 D0至D199
类型:32位元件的16位数据存储寄存器对
锁定 7800点 D200至D7999
类型:32位元件的16位数据存储寄存器对
文件寄存器 7000点 D1000至D7999通过14块500程式步的参数设置
类型:16位数据存储寄存器
特殊 256点 从D8000至D8255
类型:16位数据存储寄存器
变址 16点 V0至V7以及Z0至Z7
类型:16位数据存储寄存器
指标
(P) 用于CALL 128点 P0至P127
用于中断 6输入点、3定时器、6计数器 100*至150*和16*至18*
(上升触发*=1,下降触发*=0,**=时间(单位:毫秒))
嵌套层次 用于MC和MRC时8点 N0至N7
常数 十进位K 16位:-32768至+32768
32位:-2147483648至+2147483647
十六进位H 16位:0000至FFFF
32位:00000000至FFFFFFFF
浮点 32位:±1.175*10-38,±3.403*10-38(不能直接输入)

网友C:
你贴也不用贴那么多吧,省点空间好不!看你的绝对值是输出多少线的,每线占X一点,(X0--X7这就是8线,GRAY码解析是256的)

网友D(2008-10-29):
我公司特价销售三菱FX2N-80MT

FX2N-32MR-001

FX1N-24MR-001

F930GOT-BWD-T

以上大量现货供应,全新原装,保修一年,如有需求请联系

东莞市博胜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东莞
邮编:523843
电话:0769-85418032(8线) 85686615 85685562 81152652
传真:0769-85379792
手机: 13622662155 涂先生 燕小姐13556784677
Email:bosnanda@yahoo.com.cn
QQ: 289865385

网友E:
广告真是无孔不入啊!看你选用什么信号的编码器了,一般日系PLC可以连接的编码器信号有并行I/O点、自由485信号、或者一些特定的总线协议,三菱的好像有CC-LINK吧,因为对PLC不是很熟,所以所知有限,你可以查阅相关的PLC手册。编码器就选用相应的信号就可以了,转速50-70转很慢,一般编码器都能实现,如果信号简单一点就选I/O点的就可以了,如果对485协议熟悉的话可以选用总线编码器,可靠性要比一般的I/O点的要高,毕竟点多了损坏概率会成倍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