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做实际工程问题

楼主(2004-05-29):
请问大家,我先做的是模拟演示工程,没有与外部连接。当我与外部连接时,要改变一些变量,把内部离散改成I/O离散。比如,一个按钮,我定义成内部离散,用按下 或弹起 来连接命令。 现在要改成外部离散(即I/O离散),用给值0 或1 来控制,同时把按钮去掉。我想问的是,为达到同样的效果,我需做哪些改动?怎么改?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您的问题很简单,这看您使用什么控制系统,我用过很多三菱系统,如果你感兴趣可多交流。 email: cgc_JL@hotmail.com tel: 001-416-7456935 (我在加拿大,因为有时差,如果打电话请在晚8:00以后,谢谢。)

网友B:
只需要新定义一个与外部信号对应的I/O离散变量,你的按钮对应你的内部离散变量,点击时置为1,在“运行时”的命令语言中写好条件语句即可。 如if(内部离散变量=1||I/O离散变量=1) { 命令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