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对旋转体进行温度检测监控

楼主(2004-05-29):
我想请问一下:使用温度传感器如何对旋转体(如电机转轴)进行温度检测和监控?还有如何将温度传感器测出来的数据传输出来并通过LED显示出来呢?我目前采用的是DS1820,因为是对旋转体进行设计,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进行数据传输,又怎么和单片机相接呢? 拜托拜托了

网友A:
我公司有德国HBM的SK6信号传输系统,对于你的应用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在我国车轮测试设备中已开始应用。 我公司电话021-52890968 陈先生 yuefeichen@21cn.com

网友B:
18B20必须以有线方式传输,如果要使用18B20就必须考虑好如何接线。建议选用红外测温方式。

网友C:
用红外的好多了

网友D:
英雄所见略同,以前我在公司测电机发热就是用红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