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05-29):
王老师,您好!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我单位有一台ABB ACS600型变频器,用来驱动一台永济电机厂生产的600KW交流电机,采用矢量控制方式。前段时间电机烧毁,经维修后重新投入使用时需要电机识别,在进行识别操作是CDP312控制盘出现“DC UNDERVOLT”故障提示,经检查三相电源供电正常,熔断器正常,系统断电重启仍然如此。请王老师指点应重那方面入手进行检查,谢谢!

网友A:
针对该报警内容极有可能是在进行电机识别操作时“直流回路电压低”于340vDC,而造成。判断方法:将指针表接在udc+.udc-端子上。将报警内容消除,进行识别操作时观察电压表指示状况。可能造成的原因:1、380v供电缺相、电压低。2、变频器中三相可控整流功率器件损坏。3、整流控制板损坏. 请先判断一下,若有需要我可为你提供直接帮助。我公司有abb600系备件及中文资料。013905836943陈坚。三精变频器维修中心。

网友B:
你先查一下直流测电源是否正常,如正常则有可能是CPU误检测,

网友C:
简单问题,不要卖关子。、变频器中三相可控整流功率器件损坏。3整流控制板损坏.

网友D:
ACS607-0760变频器是采用三模块并联构成,结构比较复杂,建议你向ABB服务中心咨询.

网友E(2005-04-14):
ABB ACS600变频器在99.04参数中有两种控制方式,一种是DTC,一种是SCALAR(标量),你的变频器最好用DTC方式,然后要在99.10参数中选择辩识,并执行,等到CDP312盘出现ID DONE则完成,这样你的变频器与你实事求是的输入的有关的相应电机数据的电机就可以非常完美和最有效的配合。

网友F(2006-03-29):
同意高瞻的观点,你在做识别操作的同时,用万用表监测直流母线电压,如果发现电压急剧下降,就检查整流块和触发板。

网友G:
同意中林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