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丹佛士VT2800问题?????????

楼主(2004-05-29):
运行可以,但是无电压输出??????????

网友A:
检查一下驱动电路.更换光偶试试.

网友B:
李春发: 变频器无频率显示,只显示003的数字,我该如何解决呢? 还有——您哪儿有VLT5000的中文说明书吗?如果您方面的话,可否传送一份给我?

网友C:
你是那里的,我是做VLT售后服务的, 我在西安,可以发过来啊和我联系 zhouqiang926@163.com

网友D:
你那个好像并没有开起来呀,参数设好了没?12和27端子短接了吗?有故障报警灯会亮的,还有故障代码。 Danfoss不会随意设立技术服务的,北方的用户可以联系胡越升,南方的联系范逸忻,或者登录Danfoss网页查询.

网友E:
我有遇到过这故障!!!最后是继电器不好!!!换了就可!!!

网友F(2006-04-27):
谁有DANFOSS的电子档说明书呀,多谢帮忙!呀
sixingg@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