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维护

楼主(2004-05-29):
步进电机发烫会由什么原因引起?哪位前辈有三洋步进电机的资料?多谢!!

楼主:
步进电机内部由铁芯和绕组线圈组成,绕组有电阻,通常会产生损耗,损耗大小与电阻和电流的平方成正比,这就是铜损,如果电流不是标准的直流或正弦波,还会产生谐波损耗;铁心有磁滞涡流效应,在交变磁场中也会产生损耗,其大小与材料、电流、频率、电压有关,即铁损。铜损和铁损都会以发热的形式表现出来,步进电机一般追求定位精度和力矩输出,效率比较低,电流一般比较大,且谐波成分高,电流交变的频率也随转速而变化,因而普遍存在发热情况,且比一般交流电机严重。 三洋步进电机资料我这里有!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我的具体情况是:同一工位对称地用了两个步进电机,右侧的温度正常,左侧的发烫的厉害。用的是同一个驱动模块(有两路)。我想有以下原因: 1、左侧的同步带太紧,机械阻力大。 2、驱动模块两路的电流不一样,左侧大,右侧小(模块上电流是否可调?)。 3、操作面扳里的参数不一样(我却对里面每个参数详细含义不是太清楚!)。 是否正确??

网友B:
应该是电流过大了,可以通过调整模块上面的分压电阻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