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R

楼主(2004-05-29):
我用B&R的NC161编码器计数模块,A/B相信号是由磁栅发出,用于测量实际输出位移。但在使用中发现如果被测物体运动速度稍快(5m/s)就出现计数错误,而且信号产生突变,即输出的位移信号表明有爬行现象,但实际运动中目视并未发现。 不知是否存在编码器信号和PLC的信号有不匹配的地方,如果只是电压是正确的话(都是24V),电流会产生这种影响吗? 请各位高手指点,多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那就请B&R的工程师指点。

网友A:
NC161的最大频率是100KHz(4倍频后),而且相位角在90+/-15度之内.是否你的编码器频率太高?另外NC161是5V差分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