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400系列PLC的几个疑问

楼主(2004-05-29):
请教S7-400系列PLC的几个疑问 本人虽然从事自动化设备的维护工作多年,但所用到的PLC不是西门子公司的S7系列产品,而且也没有使用过S7系列产品。针对西门子的S7-400系列PLC有几个疑问,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谢谢。 1:S7-400系列PLC具有在线编程功能吗?(也就是说,不需要停机而停止生产,也能对正在生产运行中的机台PLC梯级程序进行添加、删除、修改等操作;编辑修改完毕后可以测试新修改新添加程序的运行效果,等等的操作)。 2:S7-400系列的单个PLC模块的内部是双CPU或多CPU结构吗?若不止一个CPU的话,请问其主CPU内部是否像80486-DX处理器一样是流水线的结构体系?其算术逻辑运算单元是否与浮点运算单元集成在一块CPU上? 3:S7-400系列PLC模块内嵌的装程序和数据的RAM是静态RAM吗?还是NVSRAM?又或者是其他类型的RAM?

网友A: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联系 电话13035070095 信箱 :lihui133@126.com

网友B:
问题1、回答是肯定的。 问题2、了解这一点有什么作用吗?我现在不了解这一点,目前觉得对编程没什么影响。你是用语句表吧,用语句表可能就需要对此有所了解。 问题3、这我也不很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无外部电源时,程序是不会丢的。数据在PLC重启时会复位。知道这就够了吧。

网友C:
1,400系列不能在线编程.所有程序的download都的把cpu调到stop状态. 2,400系列是单cpu但是可以做成冗余系统,就是双cpu的控制模式,其中一个运行,另一个等待,当有一个出现问题时候自动切换到另外的cpu,它的cpu型号好象是414H&417H. 3,西门子的plc程序存储器是可以选择的,如果是ram一定要加电池,否则2~3年后就丢失程序(遇到过).如果是rom就不需要加电池.

网友D:
navalnite 能不能提供一些S7 热备的资料,我的邮箱是w96122@yeah.net,谢谢

网友B:
400系列的PLC可以在线编程的,我现在经常在线改程序。只有下装硬件时才会重启。只下装修改过的程序是不会停的。下装所有程序才会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