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的用法

楼主(2004-05-29):
压敏电阻在输入侧是接成星形后接地的方式呢?还是接成三角形的方式?二者有何区别?侧重点有什么不同?

网友A:
都可以!区别在于压敏电阻的电压值不同!但一般都接成三角形的方式。

网友B:
李春发: 你好!    变频器无频率显示,只显示003的数字,我该如何解决呢?   还有——您哪儿有VLT5000的中文说明书吗?如果您方面的话,可否传送一份给我?

网友A:
我没有VLT5000的说明书!按键是否有反应?

网友C:
我有VLT5000的中文说明书,但没有电子版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大家帮你啊 :)

网友D(2004-08-07):
请问有哪位知道这枚压敏电阻的参数意义:275V(可能是压敏动作保护值,而且是欧洲标准)594-BC(代表什么?)0226(代表什么?)这是MOELLER的PLC上被击穿的元件,不知哪里有卖的,或用国产元件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