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600求助,急!!!

楼主(2004-05-29):
各位前辈,本人用的ABB ACS600变频器正常使用中没出现问题,但停机检修时出现以下故障:检修完后,送电不久报直流过压故障,当时并未开机,复位后不长时间仍出现该故障,查不出原因。请各位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当时电网电压为415V,直流母线电压为592—599左右上下波动。

网友A:
请说明你的变频器多大功率,带何种类型负载,检修内容是什么。这样大家在判断是也好有个依据。

网友B:
可能是你检修过程中造成了电机应用板的损伤

楼主:
变频器功率为37KW,负载类型为恒转矩,检修时只是除尘、检查接线端子,其他什么也没做。

网友C:
检查一下电压检测电路,你也可先测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朝过728,再看看电阻和二极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