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ntouch里面可以使用仿真I/O设备吗?

楼主(2004-05-29):
如果可以,怎么使用呢?

网友A:
Wonderware公司有一个软plc软件叫InControl,可以在里面编写梯形图和语句表等,不知道是不是你想找的东西。

网友B:
没有真正的仿真io设备. 不过,可用opclink 来测试用. opc link 是opclient 程序,只要找一个虚拟的opc server 再用 opc link 连接回intouch 。

网友C:
可以用VB做一DDE程序,INTOUCH和它以DDE方式连接,连接方式与INTOUCH和EXCEL之间的配置类似。

网友D(2006-01-22):
找一个仿真软件即可,比如AB的EMUL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