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控制

楼主(2004-05-29):
我要用串口信号控制教室里的投影仪、电源、电动屏幕等5个设备,投影仪可以直接接收串口数据,可其它设备只能通过继电器来控制,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对串口数据的选择以实现控制目的,请各位帮帮忙,我是个新手!需要用到什么芯片?还有对反馈信号的产生和处理部分还比较迷茫!!谢谢啦~~~非常感谢    ynzhiyuan1981@163.com

网友A:
只需要一片80C51单片机即可,对几个简单的继电器很好控制。

网友B(2008-09-28):
单片机控制器在RS232串口控制舞台灯光、楼宇灯光方面的应用
工业级高可靠性RS232串口控制继电器(或晶体管)板JMDM-28DIOMR/MT或JMDM-20DIOV2

 JMDM-20DIOV2 是我司2008年推出的优质低价、多功能、高性价比的单片机控制器新产品,比JMDM-20DIO控制板功能更强、性价比更高!欢迎大家选用!可用于串口控制灯光、步进电机等场合!

防雷击 抗强干扰 优质超低价8~20点单片机控制器 RS232串口控制器 步进电机控制器 气缸电磁阀控制器 精密转速控制、精密运动控制、精密机械加工控制器

本产品研发制造商: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
JMDM-RS232串口控制继电器(或晶体管)板,可采用我公司2款出色的工业级高可靠性单片机控制器:JMDM-28DIOMR/MT或JMDM-20DIOV2,其中JMDM-20DIOV2一般最小可以定制到8个输入输出点,即JMDM-8DIOV2。
一、功能描述:
  1、本板用于继电器(或晶体管)的开启和关闭。
  2、上位机(PC机或主PLC)通过串口连接到本控制板后,向控制板发送一串ASCII代码指令既可控制某个(或全部)继电器打开或关闭,完全不必要考虑继电器的硬件电路上选择、驱动等问题。比如,串口输入O(2,1)则第2号继电器通电吸合;串口输入“O(12,0)”,则第12号继电器失电断开。
  3、本串口控制板也可以采集远程输入点的状态,比如,控制板通过串口发送出I(4,1)表示第四个输入点有信号输入,串口发送出I(11,0)表示第十一个输入点没有信号输入。
  4、串口控制板和控制主机之间距离可以通过485总线延长,最长组网可以达到一千米;
  5、单个串口控制板可以独立控制12路继电器(或晶体管)的开启和关闭,也可采集16个输入点的状态。通过地址编码,一个串口最多可以寻址、控制255块串口控制板,构成一个大系统;
  6、提供串口通信的通信协议以及VB通信源程序,赠送VB通过RS232串口操作控制板的演示程序或代为开发专用程序。
二、用途描述:
  1、用于各种集散型控制系统;
  2、用于各种远程测控系统;
  3、可用于灯光控制,电厂控制,自动化车间的大中型控制项目;
  4、可用作远程IO模块;
  5、可用于计算机控制各种外围设备。

附:单片机RS232串口控制器联网控制楼宇灯光等的应用方案

JMDM RS-485远程测控系统 电脑集中控制系统 上位机控制 简要说明
本产品研发制造商: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

JMDM RS-485远程测控系统,可采用我公司2款出色的单片机控制器:JMDM-28DIOMR/MT或JMDM-20DIOV2,其中JMDM-20DIOV2一般最小可以定制到8个输入输出点,即JMDM-8DIOV2。
最大组网应用能力:
采用255块JMDM-28DIOMR/MT,构成7140点(4080入3060出)的大控制系统;
采用255个JMDM-20DIOV2,构成5100点(3060入2040出)的大控制系统。
最小应用能力:
采用单个JMDM-28DIOMR/MT,构成28点控制16入12出;
采用单个JMDM-8DIOMR/MT,构成8点控制,输入输出点数可定制。

 一、功能描述:
    1:RS-485 总线型远程测控系统已得到广泛应用,这主要因为 RS-485 总线具有传输距离远等特点。在传输速率为9600bit/s时传输距离可达1.2km以上,最高传输速率可达 10Mbit/s,且只用普通双绞线即可,同一对双绞线上可以挂接多至255个以上的终端。有许多工业测控模块都是采用 RS-485 总线型的,但价格较高。
   2:本系统采用RS-485总线作为各个控制板之间的通信载体,最多可由255个控制板构成一个由4080个输入点,3060个输出点的大系统;可采用电脑或主PLC作为主控制单元。
   3:本系统的从板可由上位机软件设定各从板的地址。
   4:本系统在采用电脑做为主控时可由上位机软件(如VB或VC语言)直接控制每个从板的输出状态,也可以读入每个从板的输入状态。
 二、用途描述:
   1:用于各种集散型控制系统;
   2:用于各种远程测控系统;
   3:可用于灯光控制,电厂控制,自动化车间的大中型控制项目;
   4:可用作远程IO模块;
   5:可用于电脑集中控制。

更多详细资料,欢迎垂询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 :
电话:0755-21329780;135 3761 1420 孙小姐
0755-29769287;29769297;传真:0755-29958512
E-mail:jingmindm@163.com;或szjmdm@hotmail.com;
QQ:  992267088           SKYPE:newton0627;
MSN:szjmdm@hotmail.com;  阿里旺旺:newton0627
或欢迎登录我司以下网站了解更多工业控制产品信息:
阿里巴巴诚信通会员店:http://newton0627.cn.alibaba.com
淘宝店铺:http://shop35650247.taobao.com/
公司网址:www.jingmindm.com
中华工控网:http://www.gkong.com/comm/userdetail.asp?id=66456

新产品发布,点击这里查看:

8~20个点的兼容三菱PLC FX1N软件、防雷击、抗强干扰的三菱PLC最佳高品质替代品:PLC(JMDM-PLC20DIO):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62abd92568942e15f686a485667b2c94.jhtml

8~20个点的抗强电磁干扰串口控制器(JMDM-20DIOV2):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938fcb12f6a71fbd1b877979fd798efb.jhtml

网友B:
可通过1台电脑RS232串口控制255台步进电机的单片机控制系统!电脑集中控制上位机控制集散型控制灯光控制
JMDM RS232串口控制步进电机最小系统(最简配置),可在电脑VB界面在线设定步进电机转速、圈数、停顿时间等参数的RS232串口控制步进电机系统;

研发制造商: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

组成及用途简介:
这个最简配置产品组合,采用我司自主研发制造的出色的单片机控制器:JMDM-20DIOV2串口控制器,及配套的电机、驱动器、电源,组成一套最简配置RS232串口控制步进电机系统,是串口控制步进电机的最经济、稳定、可靠的入门学习产品,可用于学习、实验、工业应用。
最简配置包括以下内容:
1、42步进电机1台;
2、42步进电机驱动器1台;
3、JMDM-20DIOV2串口控制器1台;
4、5V/24V 双组DC开关电源1个;
5、RS232串口通信线1条。

选型备注:
1、以上最小系统是控制42电机的,JMDM-20DIOV2可以控制各种型号的普通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等。您可根据需要选用适合的电机型号。若不做电脑串口控制,JMDM-20DIOV2可同时控制2路步进电机;
2、选用JMDM-20DIOV2单片机控制器实现电脑串口控制电机是最低成本、高性能的配置方案;它有8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出:4路是继电器输出(可接220V电压,最大承受电流是5A)、4路是晶体管输出,集电极开路输出形式,输出电压为24/12V,最大输出电流为4A, 输出口状态可回读;
3、您还可以选用JMDM-28DIOMT来实现RS232串口控制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电磁阀等,选用JMDM-28DIOMR来控制普通电机或继电器等。
二者都是16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入,NPN输入形式,输入电流为10mA;其中有两路可作中断源用于计数;
JMDM-28DIOMR输出:12路继电器(采用松下原装继电器)输出,输出电压为0—220V,最大输出电流为5A, 输出口状态可回读;
JMDM-28DIOMT输出:12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出,集电极开路输出形式,输出电压为24/12V,最大输出电流为1A, 输出口状态可回读;
4、若您还需要人机界面,则可以选用我司的JMDM-2011一体机(单片机控制器和文本显示)控制步进或伺服电机。

JMDM RS-485/232 步进电机控制系统 简介

研发制造商: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

一、功能描述:
  1、上位机(PC机或具有串口的其他控制设备)通过RS232串口连接到本控制器后,向控制器发送一串ASCII代码指令既可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向、转速、步进量,完全不需了解步进电机及驱动器的工作原理。例如:串口发送"SPR(100)",则步进电机将顺时针以每分钟100转的速度旋转,串口发送"SPL(300)",则步进电机将逆时针以每分钟300转的速度旋转;串口发送"PULR(100)",则步进电机将顺时针步进100个步距角,串口发送"PULL(1000)",则步进电机将逆时针步进1000个步距角。用于精密转速控制、精密运动控制、精密机械加工等,控制精度极高,转速误差<0.01转/分钟。也可按要求定制更高精度控制板。提供VB软件控制步进电机的演示源代码以及执行程序。
  2、通过地址编码,一个串口最多可以寻址、控制255块串口控制智能步进电机驱动器,也就是说一个串口(或一台电脑)可以控制255台步进电机。串口控制智能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控制主机之间距离可以通过485总线延长(最长1千米),这样控制主机可以放置在离步进电机很远的地方.
  3、本控制器收到串口指令后对指令进行解析,并发出控制信号给下位步进电机驱动器执行;另外也可脱机工作,按照预先存放在存储器中的程序实现步进电机的实时控制,如接收到启动信号后自动控制步进电机按照一定的转速和圈数运行,进行无反馈精确定位。
  4、随产品附送步进电机控制系统参数设定软件,可以设定步进电机的运行参数,如转速,运行圈数等;
  5、可根据客户特定需要设计符合客户实际需要的的控制系统;
二、应用案例
串口通讯自动化设备
自动化质量检测仪
生产线智能检测系统
定长控制系统
候车岗亭广告牌自动切换系统
精密转速控制、精密运动控制、精密机械加工等场合。

JMDM RS-485远程测控系统 电脑集中控制系统 上位机控制 简要说明
本产品研发制造商: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

JMDM RS-485远程测控系统,可采用我公司2款出色的单片机控制器:JMDM-28DIOMR/MT或JMDM-20DIOV2,其中JMDM-20DIOV2一般最小可以定制到8个输入输出点,即JMDM-8DIOV2。
最大组网应用能力:
采用255块JMDM-28DIOMR/MT,构成7140点(4080入3060出)的大控制系统;
采用255个JMDM-20DIOV2,构成5100点(3060入2040出)的大控制系统。
最小应用能力:
采用单个JMDM-28DIOMR/MT,构成28点控制16入12出;
采用单个JMDM-8DIOMR/MT,构成8点控制,输入输出点数可定制。

一、功能描述:
    1:RS-485 总线型远程测控系统已得到广泛应用,这主要因为 RS-485 总线具有传输距离远等特点。在传输速率为9600bit/s时传输距离可达1.2km以上,最高传输速率可达 10Mbit/s,且只用普通双绞线即可,同一对双绞线上可以挂接多至255个以上的终端。有许多工业测控模块都是采用 RS-485 总线型的,但价格较高。
  2:本系统采用RS-485总线作为各个控制板之间的通信载体,最多可由255个控制板构成一个由4080个输入点,3060个输出点的大系统;可采用电脑或主PLC作为主控制单元。
  3:本系统的从板可由上位机软件设定各从板的地址。
  4:本系统在采用电脑做为主控时可由上位机软件(如VB或VC语言)直接控制每个从板的输出状态,也可以读入每个从板的输入状态。
二、用途描述:
  1:用于各种集散型控制系统;
  2:用于各种远程测控系统;
  3:可用于灯光控制,电厂控制,自动化车间的大中型控制项目;
  4:可用作远程IO模块;
  5:可用于电脑集中控制。

更多详细资料,欢迎垂询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 :
电话:0755-21329780;135 3761 1420 孙小姐
0755-29769287;29769297;传真:0755-29958512
E-mail:jingmindm@163.com;或szjmdm@hotmail.com;
QQ:  992267088          SKYPE:newton0627;
MSN:szjmdm@hotmail.com;  阿里旺旺:newton0627
或欢迎登陆以下网址,了解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更多工业控制产品信息:
公司网址:www.jingmindm.com
阿里巴巴诚信通会员店:http://newton0627.cn.alibaba.com
淘宝店铺:http://shop35650247.taobao.com/

网友C:
串口可以用8051   其他的继电器简单的逻辑控制就好。

网友D:
买个带串口的PLC,比单片机好多了!

网友E:
资料下载 技术市场 网友介绍 技术论坛

查找技术市场信息
选择查找方式
信息标题发表用户发表日期
请输入关键字

发表信息
刷新浏览
浏览信息
用户管理
用户注册

选择项目类型
最近更新 技术转让 技术引进 产品发布 寻求合作 急需器件 诚招英才 请你开发 业务介绍 出售器件 出售器材 其它项目

你的广告位

你的广告位

我站为您提供
产品设计开发

  我站为您提供:智能化机械控制;智能化工业仪器、仪表;智能化医用仪器、仪表;汽车电子;工业远程控制、数据传输;工业级无线电遥控等电子产品的设计开发或改造。
  在为您的产品设计开发中,将充分发挥我们十几年工业产品开发经验,使您的产品在同类产品中,保持领先的技术品质及价格优势。

>> 欢迎垂询 …

万能学习型串口控制模块
在作串口控制设备时,往往需要与别人的串口控制软
件进行协议配合,需要事先知道控制命令的波特率,
命令格式等协议内容这样费工费时,比较麻烦.如果
有一套现成的串口控制软件,由于找不到作者则根本
就无法知道控制命令协议,本模块就是针对这样的问
题开发的,采用超强识别算法,识别率高,学习操作
简单,更加方便二次开发使用.广泛用于智能中控,
投影机,智能家居,展台等应用.

功能及技术指标描述
1.可以学习识别未知格式的串口控制命令
2.可以学习识别300--57600任意波特率
3.可以学习识别的串口控制命令长度最大20字节
4.一个模块可以学习最多28个串口控制命令
5.输出型式多种多样,可根据用户需要定作
串口输出型输出已知的指令0x00--0x1b对应28个串口
控制命令,波特率固定为9600
开关量输出型在28个引脚上输出开关电平信号
6.供电4--5.5v,低压型2.7-4.3v

http://www.yofeng.com/comirctrlr.asp

网友E:
万能学习型串口控制模块

在作串口控制设备时,往往需要与别人的串口控制软
件进行协议配合,需要事先知道控制命令的波特率,
命令格式等协议内容这样费工费时,比较麻烦.如果
有一套现成的串口控制软件,由于找不到作者则根本
就无法知道控制命令协议,本模块就是针对这样的问
题开发的,采用超强识别算法,识别率高,学习操作
简单,更加方便二次开发使用.广泛用于智能中控,
投影机,智能家居,展台等应用.

功能及技术指标描述
1.可以学习识别未知格式的串口控制命令
2.可以学习识别300--57600任意波特率
3.可以学习识别的串口控制命令长度最大20字节
4.一个模块可以学习最多28个串口控制命令
5.输出型式多种多样,可根据用户需要定作
串口输出型输出已知的指令0x00--0x1b对应28个串口
控制命令,波特率固定为9600
开关量输出型在28个引脚上输出开关电平信号
6.供电4--5.5v,低压型2.7-4.3v

http://www.yofeng.com/comirctrlr.asp

网友F:
深圳华高——网页浏览控制器??????? 专业解决此类问题

?

产品特点:
1、可同时连接8台电器设备,远程透过网页进行控制。
2、是基于 Web 的网络型 I/O 模块。
3、内建一个 Web server ,透过一般的 Web 浏览器,可以动态处理各种设定和监控、控制 I/O 的状态。
4、不要额外的软体开发工具。html 的编辑器就可以实现,可以很简单、安全地从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连上 EIO—8000。
5、提供了的 Modbus 功能,可以很轻易透过 Modbus RTU 、Modbus ASCII或者 Modbus TCP;将 EIO—8000 整合到集散控制系统。
6、支持 TCP SERVER模式的Socket连接,可以和串口建立透明传输通道。
7、支持TTL串口通讯,波特率300~115200B/S,支持多种串口数据校验模式,如:MODBUS CRC、累加和等。
8、支持20个动态变量缓存区,每个动态变量可缓存20个字符,用户可以对任何一个变量赋值,然后在网页上同时显示多个变量,系统复位后变量值丢失。
9、网页控制界面支持用户自行编辑,且操作简洁。支持200个网页文件,打包后最大支持8M,为用户开发应用提供完善的工具支持。
10、支持动态域名解析。

电话15889688602梅先生 QQ59487949?? MSN:aijiangm@hotmail.com

详情请点击http://www.w-smarter.com/html/470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