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使用8极电机设置问题

楼主(2004-05-30):
你好: 我使用的是三菱的A540变频器,用无锡大力电机长的30KW的电机,电机的极数是8极,但在设置变频器的时候,变频器的81项只能设置2、4、6极,另外就是可以设置成9999,即V/F控制。 我想问一问,这个参数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对于三菱A500系列,如果你先用磁通矢量控制的话,电机最多只能用6极,8极是不能用磁通矢量控制的! 所以你用8极电机的话,必须将Pr81设为9999,这样就用V/F控制,与电机极数没有关系了! 如果你必须用磁通矢量控制的话,只能将电机改为4极或6极! 有使用的问题可发邮件给我! E-mail: zjzcm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