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PI97求救!!!!

楼主(2004-05-30):
各位老师:普传PI97-260变频器,启动不道2赫兹就跳OC (过电流),去掉负载后测三相输出电压平衡,然后接7.5电机(空栽)运转正常,现在我无从下手!测试单元?功率模块?....请各位老师帮忙!多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帖 ,我没说清楚吗?

网友A:
可能检测,驱动都有问题。

楼主:
CT 欧陆:谢谢你!您能具体的说说吗?小功率电机运转正常。查故障记载,1HZ 51A保护跳的。

网友A:
具体的就要靠你自己了

网友B:
普传变频器维修中心:0411-84603728、0755-83119883有问必答

网友C:
查一下驱动光藕,是否正常?

网友D:
驱动电路小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E:
此变频器很烂,我曾经为一客户修过一台30KW,修好后用一段时间又烧模块,搞的我很烦,如果是我的技术问题我无话可说,但不是如此,它就和当年SANKEN-V的变频器一样的烂,所以我劝你把它仍了。祝你好运!

网友B:
你还是和普传公司联系维修吧!据我所知,普传有250KW和280KW变频器,但是没有你所说的PI97-260规格的变频器。如果是大功率变频器,最好咨询生产企业,否则,炸一次模块,损失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