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初学RSVIEW32的标记设置

楼主(2004-05-30):
我使用的是SLC 5/04,通过编程电缆直接连接,PLC配输入、输出模块各一块。PLC站址为2,节点名为SLC。欲加一名为button的开关量标记,其在PLC上的地址为I:1/0,类型为设备,扫描类型为A,请问如何在标记地址栏中输入地址?我输入I:1/0后,运行后总是提示“通道1错误-‘(00)地址或内存出现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谢谢!在线守候中......

网友A:
io地址可以在rslogix500中自动读取的。。。可能你没有读取io模块所导致的错误。。可以和qq和我交流,86892477,加我请注明“工控友人”

楼主(2004-11-05):
The question is overcomed,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