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系列六PLC问题求救

楼主(2004-05-30):
各位高手:    我公司为港口公司,码头门机的控制系统采用GE系列六PLC+DC300直流驱动,不知为何,最近各个机构老是出现慢速或干脆无动作;更换手柄至双向检测板的通信线之后还是没办法消除故障,真不知为何?有谁能够帮我出出主意??感谢万分!!!

网友A:
请与我联系-wujxfj@fj172.com

网友A:
请与我联系

网友B:
GE系列六太老了,改换GE9030驱动DC300。

网友B:
GE系列六太老了。改换GE9030驱动DC300。

网友C:
你可以将系统框图传给我。。我可以帮助你分析。 EMAIL:ZXMZXMZXM@EYOU.COM

网友A:
我港的门机与你们相同,我可以帮你解决,请与我联系,我的email:wujiaxiong@yeah.net

网友D(2005-08-05):
6系列备件GE公司都没的卖了,换吧

网友E:
检查模拟量输入板进线电压,电压低则调节检测板电位计,电压正常则更换模拟量输入板。

网友F(2008-11-11):
学习,刚接触这个,不知道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