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与计算机的连接和通信

楼主(2004-05-30):
各位大侠:我用FXGPWIN软件编好了程序,并且用RS232将计算机的串口和PLC连接,可我试图将程序读到PLC里时,总是出现“通讯错误”的提示,我请教了我得导师和学校的高手,他们也不知错在何处,有个老师说FXGPWIN不能在windowxp下运行,是这样吗?我是不是该装个98的系统啊? 或者是我用的线有问题?

网友A:
在XP系统可以的。但要一根和PLC通信的电缆SC-09,在XP系统中注解是日文的,你型号选对了没有!

网友B:
也许端口没有设置com1 com2 com3 com4 全试一下

网友C:
应该是电缆问提!

网友D:
FXGPWIN和GX7。0是不支持XP及2000的操作系统。你可以安装GX8。0 就可以在XP下使用了,不然就要在98系统下进行操作啦。

网友E:
因为PLC圆口为RS422接口,不能直接和RS232连接,需要使用RS422转RS232转接器,比如SC-09,负责会出现通讯不正常提示。

网友F:
FXGPWI在XP及2000的操作系统下没有问题,我现在正在用。估计那位老兄的问题是电缆问题。

网友G(2004-07-02):
楼上的各位,你们好,我也遇上了同样的麻烦,我的电脑(联想笔记本)只有USB,装的也是XP系统,用了好几种转接线(全是带芯片的),启发该做的我都做了,最后都是通讯错误。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我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H:
你可以试着去其他的型号来传输,如FX-1N 用FX-2N来试试看。我以前试过是可以的,但不提倡这么做

网友I:
软件兼容性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电缆线的问题,告诉我你的PLC设备的型号,用我给你配的电缆线,包你好用,价格便宜,和我联系。 13554877084

网友J:
我认为是不支持XP的原因,昨天我去听三菱电机的产品介绍会。会上讲到三菱不支持XP是认为98和95运行比XP稳定。

网友K:
告诉我你的邮箱我发给你通讯模块,XP是可以的,PLC型号选错也没关系只是提示一下照读,电缆用SC09,

网友L:
请问: FXGPWIN软件是不是GPPEW软件?如果是GPPEW的话会出现这问题吗?GPPEW适合在什么操作系统下运行?

网友M:
请问:无协议通讯与协议通讯的区别。

网友N:
老兄用GX-Developer吧,这东西比你哪个软件好用多了.我也在2000上装了,也可以用,如果是台市电脑的话,端口用COM2,如果不行的话就是你的电缆问题了

网友N:
你那个软件我在2000上也装了,是可以用的.

网友O:
在XP上可以用的,我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可能是COM口的选择问题

网友P:
XP里可以用,注意一下通讯端口

网友Q(2004-08-06):
我在98、2000、XP下全用过三菱的各种编程软件,从没出现过问题,不知你们是怎么搞的?

网友R:
XP上是可以用的,用的是SC-09的电缆吗?如果是检查一下端口设置,还有你必须在运行终止的的情况下给PLC写程序。如果上述没问题,那就得考虑换根电缆试试了,我现在就是用的这种方式。

网友S:
计算机的接口如果是USB接口的話,電腦要安裝USB驅動程序才能把程序下載到PLC厘。我以前也遇到過類似情況。不知道你是不是這種情況。

网友T(2011-05-23):
不知道SC-09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

网友U:
对:刘春生 关于
不知道SC-09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
内容的回复:网上 淘宝上有的卖

网友V:
你们导师虾扯淡,SC-09淘宝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