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解决问题

楼主(2004-05-30):
我在用AVR做一个键盘仿真器,功能已能够实行(与计算机键盘口连接,使用I2C) 现在我有两个问题急需用解决: 1.稳定性差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的ISP的延长线(只是并排线)有稳定程序的功能!插上CH451能正常工作,不插上的话CH451(数码管控制芯片)不能正常工作(不过CH451和ISP口共用端口,没启用特殊功能,当正常端口来用,没问题吧!),加不加一条并排线有什么差别???? 2.安全性差 我在调的时侯不知怎么弄的就把键盘口给烧了,害得我都不敢调试了(不过没烧之前计算机还是能正常接受我的按键信号),我怀疑是热插拔造成的,是不是所谓的“浪涌电流”搞的,不知有什么可行方法???

楼主:
没人回答,呜呜.我顶...

网友A(2008-06-22):
增加排线后可能恰好把你的一个干扰给克掉了,还是查查线板走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