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凌华ACL-8454

楼主(2004-05-30):
凌华的ACL-8454,在win2000下,安装完成后运行例程总是提示找不到8454.dll文件,为什么啊?

网友A:
你的驱动光盘版本是多少?把板卡插到另外的机器中,安装驱动程序,看看还有没有同样的报错。

楼主:
驱动盘上没有版本提示啊。我换了几台机器,故障依旧,但win98下一切正常,是不是驱动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A:
你在2000系统下安装的是8454WINNT驱动吗?98和2000的驱动是不同的,驱动位置在光盘下NuDAQISA\8454\WINNT。

楼主:
我装的是2000的驱动程序,安装信息也没有问题,在网上下载的驱动也是一样。在凌华的网站上有一个2003年的驱动,但要求注册,下载不了,不知道是不是最新的。

网友A:
8454的驱动最近应该没有进行升级。驱动安装完成后运行涉及中断的例子程序,需要先运行8454 Driver Registry Utility设定板卡的基地址和中断级别;SDK8454和VB8454应该可以直接运行的。

楼主:
我在2000下对端口IO直接编程,调试通过,估计是驱动程序的兼容性问题,谢谢yoyo1101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