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电偶连接

楼主(2004-05-30):
热电偶可以串联或并联使用吗?比如顺极性串联其热电势会叠加吗?我想采用一个温控仪控制一开放性容器[烘炉]的热风温度,因热电偶安装位置不同,炉温各部位温度相差很大.我想安装多个热电偶在不同位置,同时控制一个温控仪.这行得通吗?

网友A:
行不通,多点检测,控制一个重要的点,其它点参考

网友B:
你这种炉温不均匀的情况在很多大炉子上是常见的,一般老的方式是用一个多路训检显示仪表循环显示各点温度,观察炉子工作情况,控制只可能控制一点的温度。 现在则可以采用其他方式,比如采用上位机就可多点控制。也可用进口的多路控制调节器多路控制。一点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C:
多点监测吧! 南京创控www.trust-control.com.cn

网友D:
多点检测,选择性控制!串接电热势是可以叠加,但你用来干什么呢?

网友E:
用温度巡检仪就可以了 深圳桑普电子仪表有限公司 电话:0755-83740599 手机:13066898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