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感器类别的选择?

楼主(2004-05-31):
我的要求:实时同步 小弟对传感器不懂的说,我的情况如下: 用传感器检测一个直线运动的机构A的速度,然后反馈给步进电机,使步进电机带动另外一个直线运动的机构B和机构A实时同步运行。 我想问的是,到底是检测机构A的速度还是机构A的位移。如果速度一致的话,位移也是一致的,位移一致并不能保证瞬时的速度一致。而我要求的是实时同步。因为控制步进的脉冲,脉冲的数量控制步进电机的位移,脉冲频率控制步进电机的速度,不知道该选何种传感器。 期望各位大侠们发表意见!

网友A:
速度传感器+旋转编码器应该就搞定了 dafflee@sohu.com

楼主:
有了速度传感器,还要旋转编码器吗?

楼主:
速度传感器只能检测速度哟,我要控制步进电机运动,脉冲发多少怎么计算?

楼主:
呵呵,你们这个产品估计价格不菲哟。我的精度要求不高的。。 晕。你们老板不会是水运的吧。。。

网友A:
脉冲多少有旋转编码器来反馈调节啊

楼主:
也就是说,速度、位移都要测量呀。。成本不菲哟

网友A:
我看你做工控是又想好,又想买个驴子不吃草,那时不可能的

楼主:
晕。。俺的精度要求不高,所以看能否有什么装置能够满足要求的。。

楼主:
dafflee兄: 如果我定时(比如说1ms)采集位移如何?也就是说,在1ms内使位移相同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测速度了。 说实在的,我的系统要求不高,所以需要控制成本。

网友B:
用伺服电机,它拥有编码器和步进电机的功能,既可以测脉冲速度,也可当电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