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改如何实时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4-05-31):
我的要求:实时同步 用传感器检测一个直线运动的机构A的速度,然后反馈给步进电机,使步进电机带动另外一个直线运动的机构B和机构A实时同步运行。 我想问的是,到底是检测机构A的速度还是机构A的位移。如果速度一致的话,位移也是一致的,位移一致并不能保证瞬时的速度一致。而我要求的是实时同步。因为控制步进的脉冲,脉冲的数量控制步进电机的位移,脉冲频率控制步进电机的速度,不知道该选何种传感器。

网友A:
首先告诉你,除非运动速度恒定,否则用步进十有八九够戗。这是典型的随动系统啊,应该采用速度控制比较好,位置作为一个参考;要是用位置控制,既麻烦,效果又差。想要性能好,还是用伺服吧。

网友B(2004-10-15):
光栅尺检测位移,差分=速度,输出适当频率的脉冲驱动步进电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