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与PLC连接问题

楼主(2004-05-31):
请问哪位可以指点一下哪里有LABVIEW驱动PLC的例子喝资料?

网友A:
labview一般是通过opc来和PLC进行通讯的,所以你应该先去看一看什么是OPC。另外,NI的一些联盟商提供直接使用LABVIEW控制PLC的插件,比如:http://www.softwarewithrelish.com/tables/productTable.html#HighwayVIEW 你也可以利用LABVIEW DSC 模块来与PLC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