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M231接两线制在线仪表问题?

楼主(2004-05-31):
求救高手、斑竹:我在工程应用中使用了一个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采集,两线制超声波液位检测计输送的4-20MA模拟量信号。但由于该超声波液位检测机外部只有两个接线端子(一“+”,一“-”)。厂家提供的接线方式如下:从电源模块24V+引线到仪表的+输入端,从仪表的“-”端出来后接到模拟量输入的A+(A+和RA已短接),A-出来后接到电源的0V端。开机后,运行一段时间,模拟量输入口被烧,请高手及斑竹帮忙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A:
没有用的通道短接了吗?如果已经短接,置能说是例外 accident

网友B:
接线没错

网友C:
你可能是把电源信号并到你的 模拟量接口上去了 我原来也干过这事,马上模块就冒烟了,不过后来模块还可以用 我用的 300系列的模块

网友D(2004-07-07):
接线没问题啊,哪两个是要短接的,看看其它没有没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