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与labview界面哪个更好?

楼主(2004-05-31):
我现在要做一个实时控制界面,选用的软件是vb或labview,我知道用labview可以把界面做的比vb更直观,但是对labview才刚开始入门,而且时间紧迫,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选用哪种软件比较好,如果用vb的话可不可以达到等同的效果,谢谢了!!

网友A:
绝对是labview7.0版本强,不过如果不是专业版labview不能生成独立执行文件*.exe

网友B:
当然是LabVIEW.单就界面而言,LV有多种专业的控件是VB所没有的。另外,LV对硬件的支持也是VB所望尘莫及的。特别是在短期开发中,LV能够节省4/5的开发时间。 LV最新的版本是7.1支持硬件定时循环,对于实时控制系统的设计非常有帮助。更多信息可以访问ni.com/lab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