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度控制

楼主(2004-05-31):
本人是新手,请各位大侠帮忙。我想通过控制风量将物料的温度从1000度在几分钟内降低到600度。请问各位,如何实现这种控制,温度测量需要非接触式,风量的控制我想用变频电机来实现,不知是否可以?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当然可以,但不知工况具体情形,无法判断效果如何? 南京创控www.trust-control.com.cn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具体情况是物料从1000度的环境进入到一个单独的空间,利用风量来降低温度。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控制风量,温度的检测和风量的控制如何连接起来。如采用红外线测温,如何控制变频器。

网友B:
采用红外线测温,如何控制变频器:红外测温仪表输出有 4-20mA 或者 0-5V 接至变频器,控制算法调节变频器参数。

网友C:
测温传感器加温度控制器--输出给变频器,周公已讲非常明了

网友D:
红外测温仪+PLD+变频器,我公司在汽车零部件热处理有成功应用。 上海浦汇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www.shph.com.cn

网友A:
风量控制用变频器是不是有些浪费呀????

楼主:
我原计划是用挡板调节阀,但考虑到电机的功率问15KW,需要软启动,所以就选择变频器,并且可以不用调节阀。楼上的可不可以给点建议啊。

网友D:
风量由初始温度决定。但风冷后,物料的温度分布不均匀,如何确定测温点。测温仪选型:物料、物料大小、测量距离、环境?

楼主:
请问,我如何选择红外线测温仪啊(来控制电机让温度降低),有没有这方面的朋友可以帮忙

网友E:
根据控制器要求的输入选择红外测温仪信号方式(4-20MA,模拟热电藕等等),另外红外测温仪有测量范围,要和你需要的温度范围匹配;红外测温仪封装形式和安装方式,再有就是你提供的电源。 把以上这些告诉销售人员,让他们帮你选型。 再告诉你,大恒有卖的。直接找雷泰也行,是生产厂家。 有的变频器内部带回路控制器,可以把温度信号直接接进去,根据工艺调整频率输出。 也可以买一块单独的温度控制器,输出接到变频器的模拟输入上,在控制器上调参数。 。。。。。 参数设成? 。。。。。 该收费了。

网友A:
同意楼上的。

网友B:
我这里有红外测温模块,适合你工作要求的温区是 500-1200 度。 029-85253961 www.kaimingkej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