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

楼主(2004-05-31):
领导要我用FARA SERVO对电机进行控制,控制要求是:接到一个脉冲信号后,电机自动旋转一周停下。 我第一次接触伺服电机,不懂。求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是不是就是接到一个信号就转一圈,没有其他的要求吗??这也太简单了,用什么电机都可以压。

楼主:
因为要求电机高速旋转,而且要每次起动、停止都是在一个位置,一般电机的刹车做不到如此精确求。所以考虑采用伺服。但是我对伺服控制没有接触过,不敢贸然动手。故向高手请教! 为达到此控制目的,是否还要增加一个旋转编码器?是否需要采用位置控制手段? 能否介绍点伺服控制/应用方面的资料给我?

网友A:
采用位置控制,加编码器,以便实现闭环反馈,保证最终的位置准确。还有,你多长时间接一个信号,转一圈啊。不会是ms级的吧?

楼主:
大约2~3秒!电机控制一把刀,切割橡胶产品。我有点怀疑这种控制方式是否合理,但是领导要求,我也没办法。

网友B:
定制切割,典型的伺服应用,完全能办到。

楼主:
再次问一个菜鸟问题:我刚才发现伺服电机本身带有一个旋转编码器,现在采用位置控制,是否还需要配一个旋转编码器?

网友C:
我想你这要求完全可以用步进电机啊,简单,便宜,我都没看说明书就学会了

网友D:
问:"再次问一个菜鸟问题:我刚才发现伺服电机本身带有一个旋转编码器,现在采用位置控制,是否还需要配一个旋转编码器?" 答:不需要。

楼主:
再请行家不吝赐教:在进行位置控制参数设置时,需注意些什么?

网友E:
你用步进+编码器完全能搞定。推荐日本的多摩川。

网友E:
环境的干扰大吗?

网友F:
多大功率的伺服?扭矩多大?我的信箱dongtianshuangwu@126.com

网友E:
干扰不大的话编码器就随便选了,多摩川的特点就是抗干扰。

网友G:
2~3秒转1圈,说明转速在20~30转/分。这完全可以达到,问题是你用的数字式的而且是高精度的轴角编码器就可能有问题了。你可以用较长的时间来加速,然后用较长的时间来减速,因为你没有要求恒速,事实上这么高的速度如果负载惯量又大,在很短的时间内减速为零显然不现实。

网友H:
干吗用伺服电机,这样的速度如果精度一般的话,其它电机也可以的。不然太贵了。 我们控制一把刀,是一个普通电机,在电机的转轴上有一个开关,碰到了就停(过了开关再停),每次都停的很好。现在使用了很长时间了。

楼主:
对不起,都怪我没说清:是每间隔2-3秒电机高速旋转一周,不是电机电机转速为2-3秒/周。

网友I(2009-05-04):
请教大家一问题什么是伺服的位置式控制,速度式控制,转矩式控制?

网友J:
用何种模式取决于伺服系统的控制目标,目标在定位,还是在稳速,还是在出力。至于伺服内部如何实现,建议查阅书籍。

网友K:
看你的具体应用,问题都不大,位置控制的话,主要的是你的信号可能要考虑下,一个脉冲就转一圈,不是不能作到,但电子齿轮比是不是太大了点,如果真的精度不高的话,可以直接考虑普通电机。

网友L:
一个脉冲转一圈的方式不太好,正常电子齿轮比的范围是0.01-100,脉冲数太少会影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