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的 MINAS A系列伺服电动机的原理和使用

楼主(2004-05-31):
关于松下的 MINAS A系列伺服电动机的原理和使用,是MSMA,单相,50W。各位请多指点。要是 对它控制机械手的情况说说就更感谢拉!!

网友A:
可以一起讨论。 QQ 378697131

楼主:
有没有网上的资料提供啊!我的毕业设计题目是:交流伺服系统在机械手中的应用。时间马上到拉,没有资料!着急啊!!!

网友B:
我只有松下使用手册,原理将的很少。你邮箱多大,我有安川的详细资料,但太大了,总共30M。

网友C:
我知道啊!你有什么问题问问看,我看能不能回答你

楼主:
谢谢leslie_wei,想问一下PLC和松下的 MINAS A系列伺服电动机是怎么接线的!我这有PLC程序,知识接线不会!!

网友D:
看说明书上的i/f总线,就是50芯的那个,将你需要的功能接入plc的io

网友C:
对的,金晨磊说得很对,你需要什么功能就能自己接的。应该不难。

楼主:
谢谢,我自己试试。

楼主:
还有,在说明书中有一些典型的接线图,是不是要按照接线,还是自己接线。PLC控制时,是不是要从新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