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改造龙门刨与龙门铣

楼主(2004-05-31):
现有一用户想用最便宜的方案,将原有龙门刨的电动机-发电机-电机放大机系统改造成其它的控制系统。我想用可控硅整流控制直流电机。不知各位大虾有否有现成的成熟的改造方案。还有一个旧的龙门铣,控制系统也太老了,如何改造?请各位有经验的大虾指点。

网友A:
用PLC+直流电机应该既便宜又简单吧

网友B:
PLC+直流调速器驱动的直流电机,如需详细方案,请联络!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控制方案,此种方案为最优的,但考虑控制精度时又有两种驱动模式,其一是可控硅控制,此控制模式所得精度不高,调速范围小,但价格有优势,另一是IGBT控制,此控制模式精度高,调速范围宽,可靠性高,本公司有现成的改造方案,欢迎来电咨询:0773-5856852 唐生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下我有底了。 用PLC+直流调速器驱动现有的直流电机。我想加一个模拟量输出模块来自动调速。外面加几个接近开关。这样就可以了吧。 我会联系几个朋友的。 又:直流调速器我原用欧陆的,国产的哪家好呢?

楼主:
我想简单点用电位器调速吧,可用PLC转换几个大档。

网友D:
to 老小伙: 建议你再在电机上加一个编码器 那样就可以把行程开关也省了,操作特方便,我改过了,用户很满意 行程开关在加工区,很容易坏的. 还有你那旧的龙门铣什么规格? 原来是数控的嘛? 卖不卖?

网友E(2004-07-06):
我公司成功进行过机械厂龙门刨床交磁放大机电子化替代改造 我们开发的基于模拟电子电路和可控硅模块的电子放大机,无任何运转部件,动态响应优良,耗电省,无噪音,调速效果好,免维护,寿命长。 有意请联系0512-65581072徐先生

网友F:
如有需要,请与西安亚伦电机控制有限公司联系。 我公司有很多案例可供参考。     电话:029-82511082 82511862     传真:029-82523390     网址:www.xa-all.com     电邮:weiqiang@pub.xaonline.com

网友G:
当你用低挡的系统改造失败了,可找我,整个好一点的!!呵呵!!你不仅要考虑经济还要考虑稳定性和备件、产品要求等各方面的情况! 我记得在江阴,一家合资工厂用国产华中的改造的,化去35万,当时我报价55万,没中标!现在机床直接贴上了报废的标签!离现在才2年!

网友D:
to 陈义兵 你说报废的是什么设备? 那设备卖吗?

网友G:
好象是仿型铣床,现准备再改造.

网友H(2004-09-21):
现有一用户想将原有龙门刨的交流电动机-直流发电机-直流电机拖动系统改造成变频调速系统,龙门刨型号B2152,最大刨削宽度1.5米,最大刨削长度4米。不知各位大虾有否其功率参数,原直流电机好象是55KW,请教其最大工况,该用多大电机,谢谢!

楼主:
to 饿狼: 我想改造的龙门刨与你说的差不多,但电机是22KW 440V 108A

网友I(2005-05-18):
龙门刨和龙门铣我公司改造了有上千套,有丰富的经验联系电话13986398989

网友J:
现在多用变频器了加PLC加交流电机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