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t5000!

楼主(2004-05-31):
我这有一太丹佛斯5000系列的 IP54的变频器。 老是报29号警:散热器过热。可是实际不是很严重啊,为什么呢???

网友A:
好好检查散热部分,先看看风道是否堵塞!!

网友B:
如果外壳为IP00或IP20,散热器的切断温度为90度,如果使用IP54,切断温度为80度 误差容限为+-5度。必须等到散热器温度低于60度后才可以将温度故障复位。 该故障的可能起因: 环境温度过高。 电机电缆过长。 载波频率过高。 (以上是说明书上的解释)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散热部分应该是好的啊,在变频器里的上面有个大电阻发热,是不是正常呢?/?

网友C:
1风扇 2热敏电阻

网友D:
雨寒风: 你好!请问你有vlt5000说明书的解释吗?如果有的话,能给我发一份来吗,我的EMAIL地址是:wangshiping3@sohu.com么很是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