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使用台达PLC产品的用户提问

楼主(2004-05-31):
各位使用台达PLC产品(包括ES/EX/SS;EP/SA/SX;EH系列)的用户,对有关台达PLC的实际运用中的出现的问题和使用WPL编辑器简体版(WPL2.08,W2.09)编辑过程任何问题,都欢迎提出,我们将对所有问题进行整理后统一给以答复.也欢迎对产品和编辑器的不足和缺陷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如需下载最新版WPL2.09编辑器可到台达网站下载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2&pid=3&cid=1

楼主:
WPL有时监控注释存在问题?

网友A:
触摸屏管吗

网友B(2006-12-30):
我第一次使用台达(DVP-14ES)PLC时因没有编程电缆,在这之前又听一个同行说用三菱的编程电缆就可以了,再加上我发现台达与三菱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相想都没想就装三菱的编程电缆插到台达(DVP-14ES)PLC上,在电脑打开编程软件后就接通PLC的电源,发现PLC的POWER和RUN的指示灯都没亮,我就马上把三菱的编程电缆拔了下来,POWER和RUN都亮了;由于过于自信我再一次把三菱编程电缆插到(DVP-14ES)PLC上,又发现上述现象,赶紧拔下来但PLC已经不 RUN 了;只剩下POWER亮着,后来制作了台达的编程电缆与电脑通讯都不行了;电缆的接法已确认了N次,的确没有错;请问各位高手我的PLC是坏了么?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谢谢!!!

网友C:
现在台达的编程软件成熟版本是2.08,最新的2.09版本正在测试,预计下个月会发布。用2.06/2.07版本可能会有很多指令不能支持。

网友D:
我也是没有台达的编程电缆,也是一台DVP14ES  的PLC 试过用三菱的编程电缆,出现的问题和 海之浪 所说的现象一模一样,实践说明是不能用三菱的编程电缆。 软件版本为:2.08  。请问高手:台达的编程电缆如何做???

网友C:
台达是232,三菱是422,怎么可以混用呢。

网友E:
不大懂,来看看啊

网友F:
请问在编梯形图时弹出对话框:win.32 error 87 参数错误.是什么意思?

网友F:
 请问在编梯形图时弹出对话框:win.32 error 87 参数错误.是什么意思?我用的是14SS.

网友G:
弹出对话框:win.32 error 87 参数错误应该是系统与软件之间的问题,建议重新安装软件试试

网友H:
请问台达PLC,ES ,SS,EX,系列的PLC用 DVPHPP01,可以吗?

网友I(2007-01-30):
现在应该是DVPHPP02,

网友J(2007-05-24):
请问台达触摸屏-电脑的编程电缆该怎么接?

网友K:
是台达的技术顾问还是枪手?

网友L:
台达触摸屏的编程电缆是用USB端口的,你有USB端子?

网友J:
台达触摸屏的COM1 COM2不能跟PC传送程序吗

网友J:
编程电缆该怎么作呢?听台达技术服务部的说要接5跟线的,并且他们不卖这个线了,叫我自己焊一跟,可是找不到接线图

网友M:
请教lesing.du:plc程序我现在只能保存程序,另存图片,能不能转成文字版本保存?这样论坛里的程序太长也可迅速复原,不然要输入老半天。

网友N:
请问台达VFD-M变频器支持不支持FWD.REV.STOP这几个指令啊?谢谢了!

网友O:
不支持, 是支持VFD-A 的

网友P:
请问A系列伺服控器如果区分 位置(PT)模式/位置(PR)模式/速度模式和扭矩模式.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P:
台达单轴定位模块01PU和A系列伺服控器器, 在相对位置控制中为什么每次执行完后CR43 中的定位完成指示没有动作.用定位完成指示引导下一个步骤,可是CR43中的B6 一直没有动作,在执行完后停沌一下又开始重复.   请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N:
请问:
我是刚学台达PLC的.我用WPLSOFT2.09编好梯形图传到PLC为什么提醒:"PLC与程序容量设置不相符"而我在机种设置中选择时只有2000和4000STEP可选,并且选择后又回到原来的设置.谢谢回复!!!

网友Q:
台达plc什么时候能出多轴控制模块呀。

网友R:
怎样把TP-04G的时间读到PLC中

网友S:
我的VFD-A变频器没有资料了,网上怎么独少了这型号和资料呢

网友T:
我用台达ES32.使用一年半,上月发现485通讯坏啦,又不能停机,只有凑和着用

网友U:
我们有批设备用三菱FX1N PLC(寄存器9000个数据),现以到故障期。想用台达代替,请问用什么型号,听说台达仿三菱程序,能不能把寄存器程序直接复制过去(写一次太烦了)?不行的话不想买日货也得买了,老板愿意买三菱的。

网友L:
不能直接讲程序复制进去,因为一些特M和特D的定义不同!

网友V:
三凌的售后服务太烂了,机器到是很好用

网友W:
我用的WPL2.08,老是自动关闭是什么原因?

网友X(2008-06-25):
我有一个F9301触摸屏,但又用台达PLC,怎么通讯呀?

网友L:
楼上的可能需要问该屏所在厂家的技术支持,因为屏是上位机,是否支持与台达PLC通讯,以及如何设置他们应该比较清楚!

网友Y:
楼上 我是第一次用台达的屏,我想把指示灯 的黑色背景改成透明,怎么说不支持此功能,请问需要怎么改

网友L:
请问你的屏的型号?

网友Y:
10.4的彩屏

网友Y:
A10THT D1 65536那个

网友Y:
能加个QQ么 刚开始用经常遇到问题

网友H:
楼主我的SS系列的PLC用手编程器可以读程序,但是不能写入,不知道怎么板,请指教,多谢了

网友Z:
      有个问题想请教,我现有DVP-20EX型PLC,想做一个A/D转换功能,将电压转换为数字量进行运算,看到说明书上说有A/D输入信道,想问一下是不是就能完成A/D转换功能,要是能的话,A/D转换分辨率及采样频率是多少,可不可以通过编程实现控制采样频率; 还是需另加一块A/D模块,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小弟新手

网友L:
DVP-20EX可以实现你所描述的A/D转换功能。

DVP-20EX的分辨率以及采样时间是固定的,不能通过编程实现调整。

DVP-20EX的分辨率请参照:

http://www.gongkong.com.cn/Forum/ForumTopic.aspx?Id=F-A468-E6762FC4689F

网友Z:
多谢了,但还有个问题不明白,我准备做个PID控制器,需要不断对输入电压采样,采样结果进行PID等运算后,再控制变频器频率来改变电机转速,从而达到控制张力的目的,

如何保证采样不失步,即在电机速度改变之后隔一个很短的时间再开始下一次采样,如果采样频率过高会不会出现电机速度来不及改变的现象,

采样频率是固定的,那么PLC执行从采样以后开始直到PLC输出频率来控制变频器这段程序所用的时间比采样周期还长,那该怎么办,

这样行不行,将采样后的数据存在一个位置,当PLC输出频率至变频器控制电机速度后,再从这个位置取新的采样后的数据进行运算,但有种情况发生,就是可能已经采样了好几次,这个位置里的数据被改写了好几次了,程序才来取数据进行运算,这样精度肯定有所降低吧

还有采样语句是不是:

                                 MOV D1110 DX

    程序中只要一次运行此语句,PLC就会按自身频率不断进行采样,还是执行此语句一次就进行一次采样,

刚开始接触PLC,有许多地方还不明白,望不吝赐教

不知道大哥有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例子,有的话供小弟参考一下

我的邮箱:

lzhappy06@yahoo.cn

QQ:153515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