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中显示报表都有什么方法??

楼主(2004-05-31):
小弟初学ifix3.0 请教各位大侠应该怎样显示一个报表??用什么方法好啊?我的报表包括图表和日报表。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用外挂的吧 水晶报表或者别的数据源 也可以用EXCEL

网友B:
VBA控制EXCEL

网友C:
请使用一下我们的报表软件,下在地址:http://hmi.nease.net。已在多个项目中应用,一般情况下解决报表问题只需一两个工作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