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仿真通道

楼主(2004-05-31):
什么是仿真通道?(首先说明我用的是Trace Mode与ADAM5000/TCP) 例如我建立的物理通道是 a5017-1(是数字量输入) 寄存器地址是0000 站地址是01 在他的基础上我应该怎样建立与之对应的仿真通道 各位高手请进 多谢了!!!···##

网友A:
阿梅: 你好!物理通道是接收来自外部设备的数据,仿真通道的数据由软件内部产生,例如TRACE MODE内部的锯齿波数据和三角波数据均为仿真通道。 你需要建立的是与实际设备相连的物理通道,其通道子类型为modbus,子类型附加项为所使用的modbus 命令字,再设置一下相应的寄存器地址和站地址即可。若有疑问可来电或来信联系!010-82031052-810或806。 trace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