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铠装与装配的区别

楼主(2004-05-31):
各位大虾好: 我是新手,关于热电偶是铠装的还是装配的我不太清楚,请教各位大虾指教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拆下来看

楼主:
不拆不行吗?铠装和装配的区别是不是因为铠装的细小,容易弯曲啊?请大虾指点。

网友B:
铠装的热响应时间短呀,里面填充了高纯氧化镁,而装配式里面有空气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仁兄!! 不知道能不能再讲详细一点呢?

网友B:
铠装热电偶具有能弯曲、耐高压 、热响应时间快和坚固耐用等许多优点,它和工业用装配式热电偶一样,作为测量温度的传感器,同时,亦可以作为装配式热电偶的感温组件。

楼主:
谢谢北京三康! 以后还要向您多请教。 我的信箱是wxy3636@yahoo.com.cn 您的能告诉我吗?

网友B:
我的信箱:wyl11759599@citiz.net

网友C:
欢迎诸位在论坛中讨论,不然这个精品贴就好像有点不值了。谢谢

楼主:
北京三康您好: 我又有问题想请教您了,就是温度变送器的零位可调范围是 正负5%F·S ,这里面的F·S是什么意思?期待着您的答案.

网友C: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34934 GaoYin: 2004-4-5 17:47:00 ------------------------------------------------- 英文"满量程"缩写.意思是(满量程的百分之多少). 建议有时间看看论坛里的老贴,有很多不错的帖子

楼主:
TO digi: 谢谢你的照顾和你的答案。 我会努力的。

网友B:
今天出差了,回来晚了,digi说的对。

楼主:
三康大哥你好: 我又有新问题要请教,就是装配式热电偶的型号中有WRS的吗?等您的答复。

网友B:
应该是WRP 分度号是S

楼主:
谢谢三康大哥,我感觉也应该是WRP可是自己不能确认,这下好了。我可以下结论了,就是WRP分度号S

网友D:
请教氧化镁粉的作用?谢谢!

网友B:
传热和绝缘的吧

楼主:
三康大哥,请问补偿导线要和电偶工作端的材质一样吗,还有直径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B:
要求一样的

楼主:
都有哪些材质的有补偿导线呢?例如说康铜和Pt100,他们都有吗?

网友B:
只有热电偶需要补偿导线,热电阻不需要的。

网友B:
热电阻需要三线或四线接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精度等级是怎么区分的,A级是从B级里面挑选出来的吗?敬候答案

网友B:
也可以这么说吧

楼主:
还有问题想请教,就是铠装的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是不是铠装的都没有独立式的或者说很少,基本上外面都要加上不锈钢的保护套管呢?

网友B:
铠装式应用很多的,本身也有不锈钢外壳的。只不过管壁薄一点罢了。

楼主:
能告诉我都有哪些应用吗?还有其结构形式,是不是还有别的保护套的,独立式的铠装热电阻的抗震性能和抗压性能怎么样?

网友B:
可以查一些选型手册,上面介绍得很清楚的。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E:
请问大哥:原热电偶丢失,如何判断原型号?(断开热电偶后指示227度)

网友B:
你可以看一看连接热电偶的补偿导线是什么颜色的

楼主:
看热电偶的补偿导线就能看出来吗?请详细告知。

网友B:
每种补偿导线的正负极的颜色都不同。

网友F:
铠装热电偶是一种新型结构的快速热电偶,特别适合做温度控制系统中的测温元件。它是将热电极、绝缘材料和技术保护套管加工成一个坚实的整体,经复合拉伸后形成的热电偶。这种热电偶,通常不用补偿导线,直接接到显示仪表上。铠装热电偶具有体积小,精度高、可靠性好等特点。

网友B:
铠装热电偶不需要补偿??? 请指教,用什么导线连接呢?

楼主:
大哥: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有关补偿导线的知识?

网友G(2005-09-26):
三康老兄: 你好,我厂用的温度变送器经常出现过电流现象,有尽80ma,有时正常。我厂的是川仪的SBWZ系列。所接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电阻已坏。请问仁兄有何高见。敬请回复。 hyyzb888@126.com

网友H:
‘温度变送器经常出现过电流现象,有尽80ma,有时正常。’——检查电源。 ‘所接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电阻已坏。’——检查变送器,先更换电阻。

网友B:
周公说的对

网友I(2006-02-25):
铠装热电偶是不是不需要补偿呢?请大家多讨论一些补偿导线的知识

网友B:
铠装热电偶同样需要补偿。

网友J:
建议李刚刚以后不要来做广告!

网友I:
那自信说的就是错误的了?他说剀装的不需要补偿导线,希望大家能讨论清楚.

网友K:
铠装热电偶一定要补偿导线。

网友L:
请教各位;铠装热电偶使用时间长了,精度是否会下降?使用什么设备可以对其进行校验?

网友M:
 热电偶分铠装和装配。铠装的热响应时间短呀,里面填充了高纯氧化镁。铠装的细小加长、容易弯曲、坚固耐用等许多优点。装配式里面有空气,反应速度慢,高温高压多用装配式。

网友C:
谢谢,很有收获

网友N(2006-04-14):
楼上的朋友你们好:
    测量温度用一次元件,热电偶一定要补偿导线,电阻一定要屏蔽导线。

网友O:
铠装热电偶和装配热电偶都是热电偶,怎么可能不用补偿导线?铠装的热响应时间短呀,里面填充了高纯氧化镁。铠装的细小加长、容易弯曲、坚固耐用等许多优点。装配式里面有空气,反应速度慢,高温高压多用装配式。铠装的壁薄,不奈冲刷,损坏后无法在线更换。装配式保护壁后,耐冲刷但不抗振动,损坏后可在线更换。还有,如果对热电偶的特性和使用的基本知识不清除,可以去书店找本热工仪表方面的书看看。一句话说不清楚。

网友P(2008-07-25):
1.铠装式热电偶不能拆分,拆分就坏了;

2.铠装式适合安装在环境恶劣的场合,以及适宜安装在装配式无法安装的场合;

3.铠装式不锈钢保护套管内充高密度氧化物质绝缘体,因而具有很强的抗污染和优良的机械强度;

4.需要补偿导线

网友Q:
这个帖子不错,收藏.

网友R:
学习一下。。为什么我看不懂呢

网友S(2012-09-25):
关于补偿导线的问题:分类:延长型和补偿型。如果你用的是镍鉻镍硅的热偶,那么最好选用用延长型的补偿导线,如果只是暂时的用一下,则可以选用补偿性的铜康铜的补偿导线,主要是做温度补偿用的。价格方面补偿性是延长型的1/2.也就7块多每米。

网友S:
补充一点:一般江浙一带的补偿带线便宜,但是质量很差。重庆川仪等大厂家的还不错

网友S:
铠装热电偶连接方式分接线盒与带补偿导线两种。有了接线盒就不能带补偿线,反之亦然!

网友T(2013-04-12):
越说越茫然,我也来说两句吧

打开看看应该就很清楚了, 铠装的有绝缘氧化镁,可弯曲,看上去要好,做工好些!

补偿导线肯定是要用的,要不然怎么将现场温度传到仪表上呢,还有一点就是要对应补偿导线,你用K型热电偶那就得用K型的补偿导线,T的就用T的,

铂电阻一般就用屏蔽线,三线比较多些,

网友T:
引用 网友O:
铠装热电偶和装配热电偶都是热电偶,怎么可能不用补偿导线...

 同意,赞一个 附图两张

铠装热电偶   装配式热电偶   跟多图片可以点击 热电偶图片

网友U(2013-11-27):
   谢谢,很有收获

...

网友V:
铠装,就是热偶芯通过耐火和绝缘材料密封在一个很细的金属管里,前段盲死后端引出线接接线端子柱。

装配式是热偶芯通过耐火绝缘瓷珠之间的隔离最后连接到接线端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