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做电源

楼主(2004-05-31):
有哪家变频器能做电源用,波形怎么样,要求电压,频率分别控制

网友A:
实际上使用变频器作电源已经是很常见的事情了,大家不是经常把变频器也叫做变频电源吗,经常有国外捐助的设备(或世界银行资助的项目)由于是免费的,所以根本不会考虑中国的电源情况,很多是三相220V级、60HZ或者是单相110V、60HZ的,在中国根本不能用,李老师说的对,其实将变频器输出频率调整到60HZ,外加LCR滤波电路,在需要时加变压器或者调整输出电压增益,可以很好解决问题,我们在北京理工大学作过类似的改造,注意问题就是变频器加速时间要短,启动设备时间最好能等几秒钟,这个时间要长于变频器加速时间即可以;另外一种用途就是在没有交流电情况下,还需要拖动三相异步电机,只要使用直流电通过变频器P-N端输入大约310V(电机是220V级)或者大约537V(电机是380V级),只使用变频器的逆变部分拖动电机,最近改造过几台设备是煤气稽查车,车载燃油锅炉的小风机、水泵分别是三相220V、60HZ的0.75、0.4KW,控制信号使用的也是220V交流电,因为车要到处跑,没有交流电供给,只有蓄电池供给直流电,因此使用日立SJ100-015NFE变频器系列,输出加LCR滤波,作为负载的转换电源使用,这样相当于风机、水泵、控制电源都从变频器的输出取电,风机、水泵相当于“直起”,效果非常好,已经在陕西~北京天然气输送管道检测上应用,以上不妥之处,欢迎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B:
我们是直接用,把整流去掉。

网友C:
请问是哪个地区用,如果是山东,请和0531-8929375赵先生联系

楼主:
to:西楚霸王 非常感谢,请问用变频器做电源电压波动是否大,和负载是否相关,波形怎么样,怎么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D:
胆略过人 不过我知道变频器和变频电源还是有区别的,以前vcplus在这里也有讲过。

网友E:
有现成的变频电源何必要用变频器做电源用?

网友F:
用变频器作电源,大材小用了!

网友G:
我们有现成的输出为单相变频电源,输出电压为纯正弦波形,且输出电压、频率可调,电压有效值的波动小于2%。 zxhmc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