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c开发opc客户端

楼主(2004-05-31):
请问开发客户端时是不是应该有opc组件的头文件,哪里有现成的server及其头文件,各接口及函数的具体作用。

网友A:
不仅仅是头文件,还有几个DLL 去OPC基金会网站下载。

楼主:
是这几个吗? OPC_AEPS.DLL opccomn_ps.dll opchda_ps.dll OPCPROXY.DLL

网友A:
OPC_AEPS.DLL 是报警事件服务器用的,要用2.0的方法(Component Category)枚举服务器的话,还要有 OPCEnum.exe。

网友B:
我用下载的KEPServerEx\Examples\Visual C++ OPC Client Example 编译的时候出现LINK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mfc42u.lib"!请问各位这是为什么?还要再下个mfc42u.lib吗?到哪里找呢?还是因为其他的问题?

网友C:
Build->Configurations中不要用unicode选项。

网友B:
多谢楼上的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