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口基础常识大全贴

楼主(2004-05-31):
端口可分为3大类: 1) 公认端口(Well Kno*n Ports):从0到1023,它们紧密绑定于一些服务。通常这些端口的通讯明确表明了某种服务的协议。例如:80端口实际上总是HTTP通讯。 2) 注册端口(Registered Ports):从1024到49151。它们松散地绑定于一些服务。也就是说有许多服务绑定于这些端口,这些端口同样用于许多其它目的。例如:许多系统处理动态端口从1024左右开始。 3) 动态和/或私有端口(Dynamic and/or Private Ports):从49152到65535。理论上,不应为服务分配这些端口。实际上,机器通常从1024起分配动态端口。但也有例外:SUN的RPC端口从32768开始。 本节讲述通常TCP/UDP端口扫描在防火墙记录中的信息。记住:并不存在所谓ICMP端口。如果你对解读ICMP数据感兴趣,请参看本文的其它部分。 0通常用于分析操作系统。这一方法能够工作是因为在一些系统中“0”是无效端口,当你试 图使用一种通常的闭合端口连接它时将产生不同的结果。一种典型的扫描:使用IP地址为 0.0.0.0,设置ACK位并在以太网层广播。 1 tcpmux 这显示有人在寻找SGIIrix机器。Irix是实现tcpmux的主要提供者,缺省情况下tcpmux在这种系统中被打开。Iris机器在发布时含有几个缺省的无密码的帐户,如lp,guest, uucp, nuucp, demos, tu**r, diag, EZsetup, OutOfBox, 和4Dgifts。许多管理员安装后忘记删除这些帐户。因此Hacker们在Inter***上搜索tcpmux 并利用这些帐户。 7Echo你能看到许多人们搜索Fraggle放大器时,发送到x.x.x.0和x.x.x.255的信息。常见的一种DoS攻击是echo循环(echo-loop),攻击者伪造从一个机器发送到另一个UDP数据包,而两个机器分别以它们最快的方式回应这些数据包。(参见Chargen) 另一种东西是由DoubleClick在词端口建立的TCP连接。有一种产品叫做Resonate Global Dispatch”,它与DNS的这一端口连接以确定最近的路由。Harvest/squid cache将从3130端口发送UDPecho:“如果将cache的source_ping on选项打开,它将对原始主机的UDP echo端口回应一个HIT reply。”这将会产生许多这类数据包。 11 sysstat这是一种UNIX服务,它会列出机器上所有正在运行的进程以及是什么启动了这些进程。这为入侵者提供了许多信息而威胁机器的安全,如暴露已知某些弱点或帐户的程序。这与UNIX系统中“ps”命令的结果相似再说一遍:ICMP没有端口,ICMP port 11通常是ICMPtype=1119 chargen 这是一种仅仅发送字符的服务。UDP版本将会在收到UDP包后回应含有**字符的包。TCP连接时,会发送含有**字符的数据流知道连接关闭。Hacker利用IP欺骗可以发动DoS攻击伪造两 个chargen服务器之间的UDP由于服务器企图回应两个服务器之间的无限的往返数据通讯一个chargen和echo将导致服务器过载。同样fraggle DoS攻击向目标地址的这个端口广播一个带有伪造受害者IP的数据包,受害者为了回应这些数据而过载。 21 ftp最常见的攻击者用于寻找打开“anonymous”的ftp服务器的方法。这些服务器带有可读写的目录。Hackers或tackers利用这些服务器作为传送*arez (私有程序) 和pr0n(故意拼错词而避免被搜索引擎分类)的节点。 22 sshPcAny*here建立TCP和这一端口的连接可能是为了寻找ssh。这一服务有许多弱点。如果配置成特定的模式,许多使用RSAREF库的版本有不少漏洞。(建议在其它端口运行ssh)还应该注意的是ssh工具包带有一个称为ake-ssh-kno*n-hosts的程序。它会扫描整个域的ssh主机。你有时会被使用这一程序的人无意中扫描到。UDP(而不是TCP)与另一端的5632端口相连意味着存在搜索pcAny*here的扫描。5632 (十六进制的0x1600)位交换后是0x0016(使进制的22)。 23 Tel***入侵者在搜索远程登陆UNIX的服务。大多数情况下入侵者扫描这一端口是为了找到机器运行的操作系统。此外使用其它技术,入侵者会找到密码。 25 smtp攻击者(spammer)寻找SMTP服务器是为了传递他们的spam。入侵者的帐户总被关闭,他们需要拨号连接到高带宽的e-mail服务器上,将简单的信息传递到不同的地址。SMTP服务器(尤其是sendmail)是进入系统的最常用方法之一,因为它们必须完整的暴露于Inter***且邮件的路由是复杂的(暴露+复杂=弱点)。 53 DNSHacker或crackers可能是试图进行区域传递(TCP),欺骗DNS(UDP)或隐藏其它通讯。因此防火墙常常过滤或记录53端口。 需要注意的是你常会看到53端口做为UDP源端口。不稳定的防火墙通常允许这种通讯并假设这是对DNS查询的回复。Hacker常使用这种方法穿透防火墙。 67和68 Bootp和DHCPUDP上的Bootp/DHCP:通过DSL和cable-modem的防火墙常会看见大量发送到广播地址255.255.255.255的数据。这些机器在向DHCP服务器请求一个地址分配。Hacker常进入它们分配一个地址把自己作为局部路由器而发起大量的“中间人”(man-in-middle)攻击。客户端向68端口(bootps)广播请求配置,服务器向67端口(bootpc)广播回应请求。这种回应使用广播是因为客户端还不知道可以发送的IP地址。 69 TFTP(UDP) 许多服务器与bootp一起提供这项服务,便于从系统下载启动代码。但是它们常常错误配置而从系统提供任何文件,如密码文件。它们也可用于向系统写入文件。 79 finger Hacker用于获得用户信息,查询操作系统,探测已知的缓冲区溢出错误,回应从自己机器到其它机器finger扫描。 98 linuxconf 这个程序提供linuxboxen的简单管理。通过整合的HTTP服务器在98端口提供基于Web界面的服务。它已发现有许多安全问题。一些版本setuidroot,信任局域网,在/tmp下建立Inter***可访问的文件,LANG环境变量有缓冲区溢出。 此外因为它包含整合的服务器,许多典型的HTTP漏洞可能存在(缓冲区溢出,历遍目录等) 109 POP2并不象POP3那样有名,但许多服务器同时提供两种服务(向后兼容)。在同一个服务器上POP3的漏洞在POP2中同样存在。 110 POP3用于客户端访问服务器端的邮件服务。POP3服务有许多公认的弱点。关于用户名和密码交换缓冲区溢出的弱点至少有20个(这意味着Hacker可以在真正登陆前进入系统)。成功登陆后还有其它缓冲区溢出错误。 111 sunrpc portmap rpcbind Sun RPCPortMapper/RPCBIND。访问portmapper是扫描系统查看允许哪些RPC服务的最早的一步。常 见RPC服务有:pc.mountd, NFS, rpc.statd, rpc.csmd, rpc.ttybd, amd等。入侵者发现了允许的RPC服务将转向提供 服务的特定端口测试漏洞。记住一定要记录线路中的daemon, IDS, 或sniffer,你可以发现入侵者正使用什么程序访问以便发现到底发生了什么。 113 Ident auth .这是一个许多机器上运行的协议,用于鉴别TCP连接的用户。使用标准的这种服务可以获得许多机器的信息(会被Hacker利用)。但是它可作为许多服务的记录器,尤其是FTP, POP, IMAP, SMTP和IRC等服务。通常如果有许多客户通过防火墙访问这些服务,你将会看到许多这个端口的连接请求。记住,如果你阻断这个端口客户端会感觉到在防火墙另一边与e-mail服务器的缓慢连接。许多防火墙支持在TCP连接的阻断过程中发回T,着将回停止这一缓慢的连接。 119 NNTP ne*s新闻组传输协议,承载USENET通讯。当你链接到诸如:ne*s:p.security.fire*alls/. 的地址时通常使用这个端口。这个端口的连接企图通常是人们在寻找USENET服务器。多数ISP限制只有他们的客户才能访问他们的新闻组服务器。打开新闻组服务器将允许发/读任何人的帖子,访问被限制的新闻组服务器,匿名发帖或发送spam。 135 oc-serv MS RPC end-point mapper Microsoft在这个端口运行DCE RPC end- point mapper为它的DCOM服务。这与UNIX 111端口的功能很相似。使用DCOM和/或RPC的服务利用 机器上的end-point mapper注册它们的位置。远端客户连接到机器时,它们查询end-point mapper找到服务的位置。同样Hacker扫描机器的这个端口是为了找到诸如:这个机器上运 行Exchange Server吗?是什么版本? 这个端口除了被用来查询服务(如使用epdump)还可以被用于直接攻击。有一些DoS攻击直接针对这个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