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安川616G5最恼火的问题

楼主(2004-05-31):
我厂安川616G3显示UV,复不了位,参数也改不了。真头痛。请大家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是多大功率的。小公率的是电源问题。大功率的也有可能是变压器坏。 上海海垠科贸有限公司(力诚变频器维修中心) 联系电话:021-64831519 (技术部 张工)

网友B:
停电三十秒左右,再送电试试!你说得简单了点,linwei68@126.com

网友C:
一般来说是开关电源故障,简单的只要把开关电源的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D:
同意林的意见.不知变频器的工作环境怎样,若风尘太大,会影响主接触起的吸合,也会显示UV.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我的变频器应该是主板问题,因为我换到好机器上试过。此类机器通电几秒后才显示UV。操作器无任何反应。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B:
你没有安川变频器的故障说明书吗?现在我没书在身边,或者明天可以回答你.

网友E:
电压检测或反馈回路的的问题

网友A:
上电后风机转吗?不转的话, 380转220的变压器坏了。

网友F:
直流回路滤波电容有540V电压吗?主板坏也会这样!

网友G:
有时在问题主板上

楼主:
我的机器是小工率的。220V电压。是主板问题。请大家指导究竟是主板那里问题、,或有什么办法。因为我处有好多这种老机器。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H:
可能是主板的滤波电容有问题,以前我在印染厂里有很多安川变频很多UV故障都是由开关电源及相关的滤波电容造成的。你可试一试

楼主:
我改换的都换了,还是步行,怎么办?谢谢。

网友I: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请检查电压检测部分,三个串联着的贴片电阻和一个二极管,特别是150欧的那个电阻,多半是它坏了。同时检查驱动板上的所有电解电容,如果发现有漏液的现象,那就把它们全部换掉,并清洗电路板。

网友J:
UV是什么故障代码呢

网友I:
你的变频器OK了没有?

网友K:
看看开关电源电路吧

网友L(2004-07-25):
uv好像是检测到变频器输出部分过电压故障,刹车电阻阻值匹配不正确就会出现此类故障

网友M:
欠压,可能系磁吸坏

网友N:
应该好了,再不形的话,肯定。。。。。。。

网友O(2005-11-24):
uv是输入电路电压低的意识,分主回路电压低,控制回路电压低等几种。

网友P:
确定主板问题的话!我觉得也是检测部份有问题!

网友Q:
主板的滤波电容漏液了!!
换了就OK了!
如还不行的联系电话13511378079周工

网友R:
应该是主板坏.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S:
TO: WANGJUN931318,你好!

我们厂前几天也遇到这个问题,显示UV ,不能复位,修改不了参数,修改显示UV detected,(低电压监测到).
不知道老兄所说的电压监测部分是主板的吗? 具体是哪个地方,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有3个电阻串联和1个二极管的地方.

网友T(2013-11-19):
我这也有一主Uu的,各位怎么修呀,帮帮忙!

网友T(2018-01-22):
这是欠压,电源板坏,又么就是下面那接触器坏了。

网友T:
请问各位大神,FX3U那个软件可以解密

网友U:
我这也有一主Uu的,各位怎么修呀,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