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怎么变频调速呀

楼主(2004-05-31):
三菱FX1s可编程控制器可不可以变频调速呀,我想通过它调减速机的速度,需要怎么办呢?哪位大哥能告诉我呀。特此感谢

网友A:
可以调速,需加一转换电路才行.

网友B:
你可以直接使用通信的方式更改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就可以实现调速

网友C:
方法如下: 1,将Y0,Y1,Y2,Y3等接变频器的SD,STF,STR,RH,RM,RL。 2,连接一个FX1N-1DA-BD 发出模拟量来控制 3,连接一个FX1N-485BD 来控制

网友D:
可以通过模拟输出或通讯单元来控制!

网友E(2008-04-30):
3回答的很完整了。

楼主你应该说清楚,你想实现什么。

如果只是两、三个速度,就很简单了,按方法1做个多段速就行了

网友F:
三楼的兄弟回答很完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