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变频器!?

楼主(2004-05-31):
各位老师! 有没有人知道: 如果由于误操作使得30kwATV58变频器与ATV66变频器串联并带负载!这样对两个变频器有什么损害? 市电进58后,进66,输出给电机! 58变频器30kw;66变频器7.5kw;电机23kw;用于自动扶梯。 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 是不是我的问题提的有点问题? 具体一点:法国CNIM自动扶梯,与控制自带ATV66变频器,用于检修!后对其进行加装变频改造,使其正常工况为变频运行,有利于节能!但整个系统为工/变频切换控制,供品用于应急检修! 但由于电路设计上的问题,如果检修时没有事先切换成工频,就会出现变频器串联情况! 变频器的输入端如果输入变频调制过的电压波形,是否对变频器有影响! 目前已有8台出现故障,厂家说是驱动板故障!

网友A:
有影响,对开关电源有影响,造成驱动电路故障。你可以作实验:你可联系我:13826328444

网友B:
如果你在深圳可以和刘工联系,0755-28851008,深圳力锋达成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C:
由于输入电压的谐波含量主要为高次谐波,而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容主要为低频滤波无法滤除。没有烧掉其他控制板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