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3的问提

楼主(2004-06-01):
我有一台G3的机子,在30HZ左右可带负载正常工作,到34HZ就跳GF接地故障,不知问题会在哪里?请各位师傅指点,谢谢!已排除参数跟负载问题,有相同设备我更换过!

网友A:
输出电压不平衡,检查PC923,也可能是电机问题。

楼主:
PC923测过没问题,电机换了,电流互感器拆了故障依然,不知问题会在哪里,空载三相电压输出平衡,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B(2004-09-07):
模块坏?/驱动坏?/主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