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VC编程问题

楼主(2004-06-01):
各位我在用VC编程的时候遇到一个小问题,就是数据老是读取不到。该段程序如下:   void CCommWizardDlg::OnOnCommCommctrl()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VARIANT variant_inp;    COleSafeArray safearray_inp;    LONG len,k;    BYTE rxdata[2048]; //设置BYTE数组 An 8-bit integerthat is not signed.    CString strtemp;    if(bReceive)    {    if(m_Com.GetCommEvent()==2) //事件值为2表示接收缓冲区内有字符    {    variant_inp = m_Com.GetInput(); //读缓冲区    safearray_inp = variant_inp; //VARIANT型变量转换为ColeSafeArray型变量    len=safearray_inp.GetOneDimSize();//得到有效数据长度    if(len>0)    AfxMessageBox("sadkjlfalkj;sdfkl");    for(k=0;k<len;k++)    safearray_inp.GetElement(&k,rxdata+k);//转换为BYTE型数组   加入len的判断是为了看有没有读到数据,可是每次都是读取不到,而在一个例程中一样的代码却运行没有一点问题。希望各位给看看,帮忙解决一下问题,我们共同提高.

网友A:
你是用mscomm控件吧?

楼主:
我用的是mscomm控件,可是就是收不到数据。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