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的RS485通讯问题

楼主(2004-06-01):
请教各位,590+的RS485通讯祯怎么弄啊?590+的数据长度是8位吗? 我写了请求读数据帧后,590+没什么回应啊?

网友A:
590+是什么?这样问问题让别人如何帮你?

楼主:
欧陆590+和LG PLC能通过RS485通讯么? 我怎么都通讯不上

网友B(2004-07-09):
590采用四线制的485通信,本人实现了590<-->422通信,但未试过590<-->485(两线制)通信

网友C(2006-02-28):
2台欧陆590控制器能与三菱2N进行通讯控制吗?请赐教谢谢!
qzhssyl@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