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位置环的控制

楼主(2004-06-01):
各位大侠: 小虾我做毕业设计,是位置三闭环控制,在我用MATLAB仿真时,位置环是一条斜坡线,怎么也不能跟随,请问我该怎么办?

网友A:
说的很不明白,你做的是软件还是硬件仿真? 如果是软件,是很简单的事情,系统有输入(阶跃或是斜坡),输出(示波器或者是工作空间、示波器比较直观、工作空间则输出数据可以输出到文件,便于分析,尤其是半实物仿真时有用),环内滤波器(PID,或者是校正器)、固有特性(执行对象及放大器模型)。 你说的三闭环是什么意思?位置、速度和电流?不一定三个环路都要。只要滤波器选择适合,只用一个位置环也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