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供电频率

楼主(2004-06-01):
我用单相变频器改变供电频率(50HZ-60HZ),然后用输出相的一相220v变到120v(用变压器)给负载供电。行吗?

楼主:
大家多留言啊。

网友A:
输出三相都要用,不然变频器可能会跳“漏电故障。

楼主:
结论:单相变频器用一相,和用两相都不行的。

楼主:
对吗?大家多留言啊。

楼主:
我用的是台安E2-2P5-H1 1马达

网友A:
是的,输出三相电流要平衡!

楼主:
谢谢李大师傅

楼主:
如果单相马达的功率只有80w呢?

楼主:
如果单相马达的功率只有80w呢?可以接输出两相吗?也用变压器

楼主:
没人说吗,我说,还是跳。

楼主:
不是啊,我刚才做了实验,行的 李大哥: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可能你的输出功率小。

楼主:
那就是说,输出电流小了。 会不会是这个INV没有漏电故障保护

楼主:
我看了一下说明书,上面没有说有跳漏电保护。

网友A:
如安川“GF”故障,很多变频器有这保护。

网友B:
变频器三相输出中大多数V相是没有检测的,只检测U与W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