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EasyView如何向西门子S7-200输入浮点数?

楼主(2004-06-01):
先生们: 你们好!我是EasyView的新用户。在此请教一个问题。 我在EasyView的窗口设置了一个数值输入元件,想向西门子S7-200输入浮点数。 数值输入元件的属性中,读取地址的设备类型设为VW (好象EasyView只能从西门子S7-200的VW读写Byte 字) 而实际上西门子S7-200存放单精度浮点数是VD双字地址。 数值输入元件的数字项下如果设为十进制,则西门子S7-200的VW中的数据就正确。 数值输入元件的数字项下如果设为单精度浮点数,西门子S7-200的VW中的数据就不正确了。 请教如何通过EasyView向西门子S7-200的存储器中输入浮点数? 谢谢!

网友A:
字数为2即可。